我的250往左偏 cc3d 怎么做减震,各位前辈敢不敢发个图分享下.......

楼主(2014-12-02):
各位前辈发个cc3d减震图片分享下吧。。。

网友:
X宝有减震套件,十几块钱,效果很好,我的开始跟你一样,加了就好了

网友:
晕,我没做任何减震,基本不偏的,难道人品爆了!?

网友A:
蘑菇换了 这个垃圾没效果的

网友:
把浆平衡下,你会发现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蘑菇换了 这个垃圾没效果的

这个不好么?原厂天线好么?我的是欧姆维的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蘑菇换了 这个垃圾没效果的

什么的天线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蘑菇换了 这个垃圾没效果的

你的意思是这个牌子的磨菇不好吧?我以前用的别的牌子磨菇,效果特别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这个牌子的磨菇不好吧?我以前用的别的牌子磨菇,效果特别的好。

看见那个外壳的 就知道了 我手上有 没效果

网友:
上CC3D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那个外壳的 就知道了 我手上有 没效果

我做了直线地面拉距测试 欧姆威 200mw 的发射 用这个天线 1.3公里 无雪花,视频流畅!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做了直线地面拉距测试 欧姆威 200mw 的发射 用这个天线 1.3公里 无雪花,视频流畅!

我做了直线地面拉距测试 欧姆威 200mw 的发射 用这个天线 1.3公里 无雪花,视频流畅!
因为路到头了所以就测了1.3公里 应该能更远!

网友C:
机子装的很漂亮,加电池多重啊
什么配置啊详细点说下,谢谢

网友D:
电池这么靠后干嘛?重心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直线地面拉距测试 欧姆威 200mw 的发射 用这个天线 1.3公里 无雪花,视频流畅!
因为 ...

那可能就是我人品的问题了 买了个垃圾呵呵

网友:
可以设定内部减震过滤的 在平衡仪那边的

网友:
某宝上有CC3D减震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子装的很漂亮,加电池多重啊
什么配置啊详细点说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这么靠后干嘛?重心对吗?

摆拍 ,飞的时候放中间的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摆拍 ,飞的时候放中间的额、

为了降低重点,我把机子拆了又重装,把四个电机提高了1.5CM,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降低重点,我把机子拆了又重装,把四个电机提高了1.5CM,累啊

有图片么 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片么 参考下

晚上回去,很简单,就是重新布局一下,不按原机架的说明书来弄

网友(2015-01-05):
直接尼龙螺丝和3M双面胶的路过~

网友:
带外壳的那种,直接3M胶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蘑菇换了 这个垃圾没效果的

求推荐蘑菇,某力电子家的蘑菇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推荐蘑菇,某力电子家的蘑菇好不好?

找下鹰眼发射那个 还可以

网友:
决定用肥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直线地面拉距测试 欧姆威 200mw 的发射 用这个天线 1.3公里 无雪花,视频流畅!

欧姆威 200mw是那个aomway mini 200mw的吗? 发热大不大? 1.3KM是高空还是地面呀? 它的输出电压只有5V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