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

楼主(2014-12-02):
原来下降太快是部门切定高的,好严重啊!!!

网友A:
没看懂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说什么?

我下降太快了,然后切了定高,飞机就翻更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降太快了,然后切了定高,飞机就翻更斗了

还是手控最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手控最靠谱啊

今天飞到300米,下来的时候太心急,后面发现下降太快了,切了定高,就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飞到300米,下来的时候太心急,后面发现下降太快了,切了定高,就翻了。。。。

什么飞控啊会出现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啊会出现翻的情况..

apm

网友A:
节哀节哀..我还真没测试过高速情况下切定高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哀节哀..我还真没测试过高速情况下切定高会怎么样..

要不你试试?

网友A:
我的 是pix...我穷..真炸不起..小四轴还可以炸着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是pix...我穷..真炸不起..小四轴还可以炸着玩一下

今天太心急了,主要

网友B:
有图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没呀

都拆了,想看?我晚点找给你!!!!

网友C:
下降快的话,手动加油门啊,让飞行器稳定了之后缓慢减少油门下来啊

网友:
下降的时候安定性很差,要走个航线或者适时挺一下油门

网友D:
和定高无关吧,定高也是瞬间大油门 稳住高度,  我都 试过   50高度 全收油门 自由落体 然后马上推全油门  稳住。

APC  1147  朗宇2216 KV900     3S 8000    550 十字 APM 2.8

你翻 是不是应为没调好 PID , 我一键空翻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定高无关吧,定高也是瞬间大油门 稳住高度,  我都 试过   50高度 全收油门 自由落体 然后马上推全油门   ...

pid是自动调参的。下降速度小一点没事,我试过,今天下来实在太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定高无关吧,定高也是瞬间大油门 稳住高度,  我都 试过   50高度 全收油门 自由落体 然后马上推全油门   ...

再说你只是50高度,我300下来到一百,突然定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和定高无关吧,定高也是瞬间大油门 稳住高度,  我都 试过   50高度 全收油门 自由落体 然后马上推全油门   ...

怎么个一键空翻?什么遥控器?按哪个键?

网友F:
好吧  还是要稳着来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  还是要稳着来好点!

是的,我后悔了

网友:
我们这边摩友做过一个测试,APM的飞控,***的左右或者前后打方向,一般是十次,飞机就自己拔高了!失控保护

网友G:
APM翻起来没有MWC华丽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飞到300米,下来的时候太心急,后面发现下降太快了,切了定高,就翻了。。。。

APM用的是8位处理器,现在的CPU占用率日常飞飞已经高达90%多了,所以在飞行状态改变,油门平滑处理的时候,CPU有可能会爆掉。
翻了没碰到人就算很幸运了。今晚好好吃一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APM用的是8位处理器,现在的CPU占用率日常飞飞已经高达90%多了,所以在飞行状态改变,油门平滑处理的时候 ...

我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翻起来没有MWC华丽啊

没试过mw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降快的话,手动加油门啊,让飞行器稳定了之后缓慢减少油门下来啊

我不知道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  还是要稳着来好点!

是的,要稳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APM用的是8位处理器,现在的CPU占用率日常飞飞已经高达90%多了,所以在飞行状态改变,油门平滑处理的时候 ...

正常飞占用这么高?不至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个一键空翻?什么遥控器?按哪个键?

APM  有个 FLIP 。  找到 并定义 你自己喜欢的 通道,那个键 就是  一键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说你只是50高度,我300下来到一百,突然定高。。。

你 确定你不是堵转? 或者电调 电机问题。 我有个 掉下来 就是  堵转。   一次是 蜘蛛电调+ 朗宇电机 , 一次是 恒力4822 和 铂金。

APM 真没见过 自己翻掉,除非 P 特别弱,会 大幅度左右摇晃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常飞占用这么高?不至于吧?

地面站上可以看到 cpu load,你插上飞控,地面站上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I:
有这事,改天精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这事,改天精灵试试

来!!!试了告诉我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 确定你不是堵转? 或者电调 电机问题。 我有个 掉下来 就是  堵转。   一次是 蜘蛛电调+ 朗宇电机 ,  ...

应该不是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