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统计一下T8FG和T14SG的地面距离和天空距离

楼主(2014-12-02):
同志们有测试过自己的遥控距离吗?虽说不玩航拍不一定要那么远,但是也要了解一下遥控性能,在这里做一个调查统计,有望得到一些数据,数据为地面无遮挡距离和天空最远有效距离。

网友:
目测飞一般不涉及距离问题。。。fpv最短的木板是图传。

网友:
谁敢在极限距离飞行,所以何以知道距离?知道的都是不归路!

网友A:
14sg,135块钱的副厂接收,地面拉距测试,700米抖舵,没完全失控。估计上天1000米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135块钱的副厂接收,地面拉距测试,700米抖舵,没完全失控。估计上天1000米应该可以

和我测试的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sg,135块钱的副厂接收,地面拉距测试,700米抖舵,没完全失控。估计上天1000米应该可以

请教一下我T8FG 应该怎么测试距离?在哪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T8FG 应该怎么测试距离?在哪个功能??

你拿控,让你朋友抱着飞机走,边走边打电话,抖舵了就停,量量他离你多远。我跟朋友在公路上用里程表测的

网友:
地面没说服力的  地面比空中至少少700米

楼主:
差不多这个意思

网友C:
凡是采用这种测试方法的,空中安全距离自行减半 - 当飞机在飞行时电机电调产生的干扰会对控制距离产生肯定但不定量的负面影响。这个干扰在地面简单舵机测试时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凡是采用这种测试方法的,空中安全距离自行减半 - 当飞机在飞行时电机电调产生的干扰会对控制距离产生肯定 ...

所以电机电调要尽量远离接受

网友D:
空中无摭挡,1.5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中无摭挡,1.5公里

用的什么接收

网友E:
T14SG 配合 6208, 7008, 2008, 还有一款3通的双天线SB接收,都是地面800多米开始闪,没有跳舵现象。
T8FG 配合 6208 也是地面800多米开始闪,没有跳舵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T14SG 配合 6208, 7008, 2008, 还有一款3通的双天线SB接收,都是地面800多米开始闪,没有跳舵现象。
T8FG  ...

你的很正常,看来环境不错,没什么特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