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电装可以用在450上吗?

楼主(2014-12-02):
斜盘舵机银燕08MD,锁尾恒吉922,电调好盈18A 电机浩马特的HB2625,这些可以勉强用在450上不?就只飞飞悬停航线那种,想入个450机身,可以的话先用250电装凑合飞,因为过段时间会比较忙了450出勤率肯定不会很高,等有时间了再入套450电装

网友A:
舵机通用,其他均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通用,其他均不能用

OK明白~~谢谢

网友:
电调要40A

网友B:
那倒未必,我觉得可以试试。但是飞起来肯定不爽。比较的话就像 战斗机跟民航。做不了机动动作,勉强航线应该可以。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试试,齿轮比可能得改下,螺距肯定不能按正常450的来了。试试全油螺距2度看能不能离地,慢慢加度数,试一下下然后检查电机电调温度。不行就换设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倒未必,我觉得可以试试。但是飞起来肯定不爽。比较的话就像 战斗机跟民航。做不了机动动作,勉强航线应 ...

算了 还是重新买个电机电调吧 舵机凑合用了~~谢谢啦

网友:
哪还用问

网友C:
用恒吉922锁尾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恒吉922锁尾不好吧

会咋样~力量不够嘛?

网友:
开什么国际玩笑!电装。。飞机都不要了。。。。450最基本35A的电调,电机保证最大功率300w保证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咋样~力量不够嘛?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