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 飞跃2D云台 黑狗3+ 视频有水波纹

楼主(2014-12-02):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因,我后期怎么弄都去不掉,画面里面有那种高频抖动,就像水波纹一样

楼主:
是不是GOPOR的设置问题,还是我飞的太快,还是云台的减震问题。

网友A:
有果冻啊,换减震球试试吧

网友B:
浆平衡没呢

网友C:
LZ喜之郎吃多了
机架、桨找答案吧
球球换硬的

网友D:
在高速上飞啊·····

网友E:
飞机震动过大,减震不能抵消了。

网友F:
比我的好多了,我的震动更厉害,懒得找原因了

网友G:
桨、电机、架子减震
换球

网友H:
有人说好的云台能消除震动,其实问题还是电机与桨的动平衡差,机架刚性不足。

楼主:
换了减震球 还是这样。。。。。。。。。。。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I:
我也偶尔出现这种情况,在大风的时候特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