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做钟摆时,为什么飞机会慢慢向左偏,求解!!!

楼主(2014-12-02):
3D做钟摆时,为什么飞机会慢慢向左偏,十字盘调水平了,为什么还会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操作问题,还是微调上出了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下!如果是技术问题我就放心了。。。。

网友:
手法问题吧

网友:
手法估计有问题,还有直升机定点悬停的时候十字盘本来就不是平的,这个也有可能把

网友:
手有问题

网友:
手感问题  要多飞  多探索

楼主:
估计是手法问题,以后要多加练习了。

网友:
我也是这问题/朋友试了我飞机说是我手法问题

网友A:
因为 你是 用集体螺距硬顶  而不是用副翼或者升降去摆  理论集体螺距给到不掉高就可   用副翼或升降去做来回动作

网友B:
如果是v 8,可以增大螺旋总距

网友:
同飘同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 你是 用集体螺距硬顶  而不是用副翼或者升降去摆  理论集体螺距给到不掉高就可   用副翼或升降去做来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v 8,可以增大螺旋总距

我是gpro

网友C:
多半是手法问题,钟摆的时候也需要修的,我一开始也是向左飘,模拟上多练一阵子,会修了,飞起来就要轻松些了

网友D:
如果你保证设置没问题,同样手法模拟器不偏的话,说明是飞机有问题。旋翼头纵向和尾管方向一样放置好,看十字盘最靠近升降球头的那个上盘球头,是否正好对着下盘的升降球头,如果偏差的话,就会造成打升降旋翼头自动干涉到副翼动作,打副翼自动干涉到升降动作,就会偏。可以拆下向位臂小心校正到位。

网友E:
为啥飘?因为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的特性所决定的。

呵呵,因为直升机主桨右旋,为平衡主桨反扭力,尾桨往右吹风,令飞机扭矩得以平衡,然而尾桨的力会使得机体受到一个向左的侧向力,这是你在悬停时需要平衡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正飞悬停需要右压副翼,倒飞悬停需要左压副翼来抑制飘移的缘故了。

那么做钟摆的时候呢(我相信你说的应该是尾朝下、脚架朝外、旋翼面正对自己的那种钟摆),螺距一正一倒,同样的原理,正飞给点右副翼,倒飞给点左副翼,就能有效抑制飘移了~~不然的话飞机就会一个劲往左飘,跟你悬停时不修副翼的效果一样,呵呵~

不知道理解了木有哇,咔咔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飘?因为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的特性所决定的。

呵呵,因为直升机主桨右旋,为平衡主桨反扭力,尾桨往 ...

应该是这样的,解析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手法问题,钟摆的时候也需要修的,我一开始也是向左飘,模拟上多练一阵子,会修了,飞起来就要轻松些 ...

我觉得模拟上没这么飘呢,来回多了才有些移位,一二个来回基本在原航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保证设置没问题,同样手法模拟器不偏的话,说明是飞机有问题。旋翼头纵向和尾管方向一样放置好,看十 ...

学习了,这个到没有当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飘?因为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的特性所决定的。

呵呵,因为直升机主桨右旋,为平衡主桨反扭力,尾桨往 ...

理解了,这位模友研究的太深了,太给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理解了,这位模友研究的太深了,太给力了。

呵呵,理解受力之后对于你飞行技能的提高很有帮助,你可以提前修舵补偿,而不是被动地滞后修正。

话说模拟器上飞机都很假,悬停都不大用修都稳稳的,所以模拟器也不能尽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理解受力之后对于你飞行技能的提高很有帮助,你可以提前修舵补偿,而不是被动地滞后修正。

话 ...

要感觉一下什么时候打一下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理解受力之后对于你飞行技能的提高很有帮助,你可以提前修舵补偿,而不是被动地滞后修正。

话 ...

我觉得G7里悬停还是要不停的修的,反正我是没法停着一动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飘?因为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的特性所决定的。

呵呵,因为直升机主桨右旋,为平衡主桨反扭力,尾桨往 ...

说到点子上了,赞。动不动就说手法有问题的都是胡扯。单旋翼直升机尾翼侧向力确实非常重。

网友F:
楼上有些理论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楼主我以我亲身的经验告诉你吧:
我曾经调过2架飞机,一架550,一架600N,都有你说的问题,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和我一样的:十字盘是完全平的,悬停也是可以脱手的,但是钟摆的时候,会越来越往左飘。排除了手法问题,因为模拟器上我可以一点不飘,不带到尾巴。后来我分析了左飘的现象只会有两种机体动作会导致,一种是大的螺距变化时,尾巴向右抽,如果尾巴向右歪掉,钟摆是会不断向左偏的,这也很好观察,因为你的尾巴已经不再是向下垂直而是歪的,这需要调整VBAR的尾舵对螺距的预补偿。不过,我观察之后发现尾巴锁得死死的,真正导致向左偏的原因是,每次负螺距推出去的时候,机身副翼会有一点动作,导致倒飞推出去的时候飞机已经从副翼方向直接向左歪掉,相当于推出去的时候带到了右副翼的效果(我感觉你应该也是这种现象)。我试过在VBAR上作过很多调整,例如怀疑是机身的整体感度过低(不是尾舵感度,是升降和副翼感度),导致大螺距的时候机身锁不住,不抗反扭力,于是加大陀螺感度,无效;又怀疑是感度过高,大螺距的时候机身副翼发生抖动,又减少感度,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再后来我发现不用做钟摆,直接悬停状态下大幅抽拉螺距,副翼都可以观察到一定程度的歪掉。又回过去检查十字盘在整个行程里是不是有不平,但是完全平的。问过高手,也说我是手法问题。但是!我只做了一样工作,就把这个问题降低到很小的程度:我的600N用的大银VBAR,感应器原来放机头,后来放到尾管固定座的位置(那里震动低),又换了较软的防震胶(中间一直是加一层铁片来搞震的),这种现象基本消失。所以我的判断是,机体震动过大,让陀螺在大幅抽拉时无法正确运算对副翼的补偿修正,导致副翼歪掉。 一个印证是,有一次我炸机过后,尾管有点小小的弯掉,尾桨也有点磨损,但我没换就直接飞,因为震动变大,做钟摆的时候左飘的现象又回来了,而且比之前更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那时我已经掌握用尾巴去控制钟摆的移动方向了,于是我不断向右打方向来抵消副翼偏移的影响,但是那次居然需要把尾巴打到45度左右才能让飞机不往左飘,所以那是种很奇怪的钟摆动作:飞机机头向右斜成45度在做钟摆,而机身居然是保持原地不动,可见副翼的漂移有多厉害。后来排除震动就OK了。 当然后来再出现少量有偏移的情况,我已经懒得再去找震动,因为手上已经条件反射去修舵,除非大到让我动到太大舵量,让飞机看起来像是歪的。  一点经验,作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有些理论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楼主我以我亲身的经验告诉你吧:
我曾经调过2架飞机,一架550,一架 ...

赞!

技术高,分析的技术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有些理论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楼主我以我亲身的经验告诉你吧:
我曾经调过2架飞机,一架550,一架 ...

总结高手回应,震动造成陀螺仪的修复问题。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防震胶,中间是如何放铁片的,最好上张图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总结高手回应,震动造成陀螺仪的修复问题。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防震胶,中间是如何放铁片的,最好 ...

飞机没在手头所以不能拍照片。你可以搜索一下泰世NX4油机的介绍,我记得就有送一块这样的铁片。自己也可以根据陀螺的大小去切,找一块1mm厚度的铁片切出来就可以,然后铁片两面贴双面胶,像三明治一样,就这样贴到陀螺上。这样的原理是有些陀螺外壳是塑料的,容易传导震动,而金属底板的陀螺隔震性能就比较好,加一块金属板在双面胶里,相当于给塑料的陀螺加一块这样的底板,提高抗震性。当然飞机本身的机械震动也要尽量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没在手头所以不能拍照片。你可以搜索一下泰世NX4油机的介绍,我记得就有送一块这样的铁片。自己也 ...

明白了!

网友G(2015-01-31):
手带杆吧  拍视频回来慢慢研究

网友:
估计是手法问题,以后要多加练习

网友:
侧面悬停的问题

网友H:
舵机不平衡,要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飘?因为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的特性所决定的。

呵呵,因为直升机主桨右旋,为平衡主桨反扭力,尾桨往 ...

讲的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理解受力之后对于你飞行技能的提高很有帮助,你可以提前修舵补偿,而不是被动地滞后修正。

话 ...

这就是自动控制理论里面的前馈作用,比反馈作用来得更快更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带杆吧  拍视频回来慢慢研究

也是重要的一方面,我也老带杆,特别是带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H:
舵机不平衡,要调。

着个可能性也是有的,0螺距、最大、最小螺距都用水平器看看

网友(2015-03-20):
引用 网友E:
为啥飘?因为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的特性所决定的。

呵呵,因为直升机主桨右旋,为平衡主桨反扭力,尾桨往 ...

太给力了!这解释基本上是给所有模友的航模知识普及啊,这么资深的老鸟以后过给我们这些菜鸟做做手术。我们也好早日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