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越650的飞控安装位置

楼主(2014-12-02):
飞越650的中心板飞控安装位置,似乎正反面,飞控都会压在4

网友A:
垫高不就闪过螺丝了

网友:
把上下两层板兑换装

网友:
上下板对调

楼主:
反装也闪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高不就闪过螺丝了

现在就是墊高3mm,只能先这样了

网友:
我的是直接在上面。

网友:
直接用3M 胶贴两层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课堂 NAZA-LITE 用天9遥控器的使用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第二课明天就能看到了

网友:
买个板,把飞控放在上面,或者把飞控放在中心板的中间呢,

楼主:
也考慮过,正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