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v+图传问题,怎么增加距离!

楼主(2014-12-02):
精灵的图传貌似不给力,如果有稍微的干扰和阻挡就会断掉链接。还有100米左右延迟也非常的严重,卡顿很不爽。
我看有大神改什么遥控距离的,这个倒不用了。我只想问下,有没有单独增加图传距离,解决卡顿的方法啊。

网友:
LZ确认现有条件下已经尽力了?

网友:
433曾程模块就好了

网友A:
1、精灵是飞机,不是图传,你说的应该是大疆图传吧;2、数传会出现卡顿,5.8图传不卡,可能是雪花,要增加图传距离可以用平板电线或双接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精灵是飞机,不是图传,你说的应该是大疆图传吧;2、数传会出现卡顿,5.8图传不卡,可能是雪花,要 ...

我是说精灵上面的2.4G图传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精灵上面的2.4G图传哈。

那你可能是精灵V+。

网友:
某宝  搜 真诀一门    货   精灵1W   看看 有教程的 不过得动手能力强 或者 米多 也 可以

网友B:
感觉这个V+都没啥意思去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V+都没啥意思去整

为什么没啥意思去整呢。

网友:
換個2w圖傳

网友:
100多米就卡,可能和你的飞行环境也有关系,可以换个地方飞一次试试。

楼主:
怎么换啊,求教!

网友:
我还想说能不能用个一体显示器接受图传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