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NAZA M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12-02):
     飞机是蝴蝶450的机架,动力E300,用的NAZA MV2,前阵子都飞的很好,没任何问题,在家闲置半月后,通电LED闪黄灯,控无法控制,查说明书是信号丢失,然后检查各个线路插头,重新插拔一次,又好了,然后下次飞的时候上电又出现同样的情况,开始怀疑是不是接收机有问题,换了一个接收机还是出现上述情况,望大家指点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你遥控器和接收机是不是没对频啊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
就是没有接收到遥控信号。

网友:
遥控接收是否是自动对频?要是的话设置成固定ID吧

网友B:
谁家的控?。 把你的接线方式 拍几张图来看看, 大伙给你 分析一下。

网友C:
应该是GPS呗磁化了吧  建议重新校准

网友:
接上参调看看,如果显示模式掰到手动和gps时都变成失控保护,那就是end poind没调好,如果参调显示没接上控,那你就要对频了

楼主:
恩谢谢,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遥控接收是否是自动对频?

楼主:
什么叫自动对频?以前都飞的好好的,对频好了就不用在对了啊

网友:
连接电脑!看调参软件里面咋显示的!

网友:
太漂亮   说下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GPS呗磁化了吧  建议重新校准

没法校准,控无法控制
你说的是校准指南针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你遥控器和接收机是不是没对频啊

对没对频我不知道吗?呵呵,以前都用的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家的控?。 把你的接线方式 拍几张图来看看, 大伙给你 分析一下。

JR DSX11的控,用的DSM2的制式。用的传统的插线方法

网友:
神马云台?

网友D:
图片太美了,不忍直视

网友:
太美。。都尿了。。

网友E:
不懂帮顶。问下lz电池多少 续航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没对频我不知道吗?呵呵,以前都用的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那你自己慢慢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自己慢慢解决吧

我没别的意思,别误会,还是谢谢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帮顶。问下lz电池多少 续航如何

电池用的4200  3S的,起飞1500G,带云台OSD,GOPRO,图传,可以飞1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太美了,不忍直视

网友:
楼主你好,麻烦您在确认遥控器与接收机对频无误的情况下,确保遥控器正确校准了行程不会让U通道触发失控返航,若飞机进入失控返航,LED即为黄灯快闪

楼主:
Ok谢谢大疆技术,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重新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
我也發生一次校準過就ok了據體什麼原因造成不明白

楼主:
ok谢谢了这几天忙,有时间了吧大家的意见都试下

网友:
为什么你们的图片都那么漂亮呢

楼主:
用心去照,认真点就不难,当然要稍微了解一点照相的技术,利用好手上的设备,不难,呵呵

楼主:
连上调参软件后U通道的3段开关的位置显示的很正,没有问题,这几次通电后又没有问题了,在观察下吧,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接收没问题的话,估计真是预热,我有一个老V1也是突然有一天需要预热了,而且预热时间越来越长你可以试下,索性通电后等它个几分钟,看会不会自动正常,状态是黄灯双闪,一直闪。。

楼主:
ok谢谢,在多观察了

网友:
我的老板V1 一般都是需要预热的 现在天冷 大概要2分钟

楼主:
多谢楼上了,看来真的需要预热啊?不明白为什么会预热,有什么机制在里面呢?

网友:
预热,鉴定完毕,大概30秒到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