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2航拍到底有没有意义啊?

楼主(2014-12-02):
双十一入了精灵2+3d
云台
。
现在想玩玩初级的
航拍
。
但是我发现大疆的
图传
LB好贵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的图传,可以直接接精灵2的?
显示器什么的我在淘宝上买一个支架跟屏幕装到
遥控器
上就行了。
就是不知道图传该买什么样的,请大家帮忙推荐下。

网友A:
不用买高清的吧

网友B:
创新科 5.8G 600毫瓦 图传

网友C:
ts832 再加个带接收的屏幕。1000多就能搞定,不过图传线要自己做一下。不用买大疆的 太贵

网友D:
搞个200MW的模拟图传,搞定

网友E:
问的是有没有意义,归根到底还是想装图传。

网友F:
标配大疆AVL58图传

网友G(2015-02-12):
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H:
呵呵,看你标题,我的回答是,只要能飞得上去,能带个摄像头上的,无论是什么飞行器都是有意义的。只不过看你的用途。如果是商业用途,肯定是越高级的配置越好。自己玩就肯定是量力而为了。不是局限精灵的。现在的多轴飞行器多如牛毛。

网友I:
小精灵好呀,炸机损失较小,所以比较有意义

网友J:
既然是新手买个200毫瓦的9g迷你图传,配个接收显示器就够了,没必要买过千元的。图传传输能达到2000米但是你刚会飞你敢飞那么远么?就算你敢,一个航拍画面要几秒?多跑几个点还会提高安全性。精灵2+H3-3D+鹰眼摄像头+9g迷你图传+普通接收显示器的路I过,从未飞超过半径600米,从未炸过机,完全能够满足航拍需求。

网友K:
也是啊,精灵也没有必要。飞的太远了实在是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