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这两个模块 通用吗?

楼主(2014-12-02):
如题   精灵2能使用精灵1的 指南针模块么  求教

网友A:
没看到图。凭直觉,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凭直觉,通用!!

哈哈    这算神回复么

网友:
应该不通用的吧

网友B:
大家不打大疆官方技术支持电话是有心理障碍,怕无果而终。

网友:
问问大疆客服呀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不打大疆官方技术支持电话是有心理障碍,怕无果而终。

网友C:
可以通用,但建议使用原版指南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用,但建议使用原版指南针模块

谢谢您  那就还用原版的。   否则 还得把连接线延长,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