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P果子飞控的地面站测试

楼主(2014-12-02):
某日,用AP果子飞控的地面蓝牙与平板连接,实时把飞行的数据进行了录制。

飞行6KM。高度没高。

对于想问怎么连接的答复如下:

购一个AAT driver的蓝牙连接蓝盒子,去网站下载MFD AAT 的安卓APK,与平板蓝牙连接。   安卓平板首先要ROOT过的,要安装GOOGLE MAP ,谷歌商店,最主要的是要有安卓FAN QIANG软件。。

     AP飞控与蓝牙地面站连接链接点这里(手机平板点这里)

网友:
求小米平板root方法

网友A:
苹果的ipad可以实现不?

网友B:
AP果子飞控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果子飞控怎么样啊?

很好用。我用过很多飞控。最人性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ipad可以实现不?

不可以。只能安卓~

网友C:
可惜果子飞控不怎么压航线,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果子飞控不怎么压航线,唉

你没设置好ALT模式~

网友:
这个要顶。同是果子的忠实粉丝。
用过好几个其他品牌的飞控,果子确实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请问楼主,蓝牙连蓝盒子那个位置呢?

楼主:
蓝盒子有个唯一的插头。

网友(2015-03-04):
蓝牙能传那么远?

网友:
这么远啊  不错不错

网友D(2015-06-11):
兄弟,平板怎么和蓝色盒子链接啊?

网友E:
果子的航线还是不错的

网友:
设置对了,飞起来就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平板怎么和蓝色盒子链接啊?

买一个AP的蓝牙,记住是地面蓝牙,不是空中蓝牙。用蓝牙与蓝盒子连接,然后蓝牙与平板相通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子的航线还是不错的

嗯嗯。用过的都知道。。呵。

楼主:
好了,手机终于可以发表或是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