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H结构 机架以前做的

楼主(2014-12-02):
以前手工做的H结构的机架,最近出陈货翻出来了。

连接用的 三通,用锯子锯开一点,三通中打孔螺丝固紧。
中心板位置采用 330机架的中心板子,上下两片然后碳管打孔用螺丝固紧。

管径 16MM ,螺丝上好完全无虚位。轴距450, 不过不是正规正方形,由于电机座的原因。

有这方面想法的朋友可以试着玩一玩。

打孔上螺丝

打孔上螺丝

中心板8螺丝

中心板8螺丝

三通有锯开,否则无法穿到中间

三通有锯开,否则无法穿到中间

带电调的

带电调的

网友:
装多大桨结实吗

网友A:
这个不错、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创意十足

网友B:
这种结构先天缺陷大,抗扭不好

楼主:
1147的 。。  螺丝全固定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期待飞行视频

以前飞了,还不错。  这个机架还是5月份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先天缺陷大,抗扭不好

中间如果是单管或者比较窄会抗扭不好。中心位置是矩形按道理会按钮不好,所以,在连接点用的  贯穿碳管的两颗螺丝固定。用手扭没有虚位。

如果工艺好点,可以加些三角型。

网友C:
架子应该说结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架子应该说结实吧!!!

用的贯穿碳管的  螺丝固定的。完全靠谱~呵呵

网友:
我这个更结实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H机架与工字机架有什么不同,与X型机架的电机转向是否一样,我打算做一个小四轴.....1号/3号前面两电机轴距是280,,,,,,,,,,,1号/4号轴距是200,,,,,,1号/2号对角轴距是330,APM飞控,可以不?

楼主:
我也做了 环形的,跟你一样的货,。。。可是我感觉环形的好 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H机架与工字机架有什么不同,与X型机架的电机转向是否一样,我打算做一个小四轴.....1号/3号前 ...

没有太大的区别。 转向和X一直。就用X的 模式飞,横滚和俯仰的感度稍微调的不一样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