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刀子切零件的同志们有福啦

楼主(2014-12-02):
话不多说先上视频
切薄的需要速度慢一些

网友:
沙发俺就不留了

网友A:
为什么我感觉这边缘切得和狗啃的一样~

网友:
这也太吵了吧

网友:
机械曲线锯

网友:
这切口不能看啊,还得再打磨打磨。不如拿过去激光切割,加工一下了

网友B:
确实很好用,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切金属的,还有需要打磨,打磨有些考手工啦,对于动手能力强的应该不错。不知道几多银子。

网友C:
手上的伤疤都和航模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感觉这边缘切得和狗啃的一样~

en   这是实话  有时间在去找别的锯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的伤疤都和航模有关系吗?

呵呵   这不是   手的伤疤是工作的和自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很好用,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切金属的,还有需要打磨,打磨有些考手工啦,对于动手能力强的应该不错。不知 ...

金属的没使用 到锯条可以且锯条  这个也是是完整品 只是一个实验性的物品   还有待改进

网友:
这么古老的方法,现在只要输入坐标参数,让机械自动切割就行了。

网友:
加大电机功率,并提高转速,就可使切割的边沿好一点。试试吧

我有一台二手的,锯的边沿比较光洁。

网友:
不如电磨加铣刀,最细可以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