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D7E的问题

楼主(2014-12-02):
关于华科尔D7E的问题,问下各位魔友,D7E用4节五号电池,电压降到多少需要换电池啊。谢谢了

网友:
eneloop 4.0V

网友A:
我以前是用到报警  才换电池  现在是自己串了2块手机电池 放背面   再也不用担心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是用到报警  才换电池  现在是自己串了2块手机电池 放背面   再也不用担心没电了

手机电池怎么串后面?

网友:
直接换锂电,7。4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电池怎么串后面?

串接两个手机电池   我用双面胶直接粘控的背面     用魔术贴最好                          在电池盖得下边  也就是控上挖个小线槽  这样盖就能盖上了
有钱想省事 直接买个控电

网友B:
我也是刚换的控电。一劳永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接两个手机电池   我用双面胶直接粘控的背面     用魔术贴最好                          在电池盖得下 ...

谢谢,这个方法不错,就是有些发麻和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换的控电。一劳永逸啊

控电40把,还得充电器。。。充电器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