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求助~~~

楼主(2014-12-02):
手贱不小心把正负极插反了,3GX突然所有灯都不亮了,刚开始以为烧了,结果拆开后并没有闻到什么烧焦的气味,但各接口还是有点亮输出,希望有人能帮忙分析下哪里出了问题,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焦糊味就没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焦糊味就没坏吗?

我也不太清楚,不知道哪里可以修

网友:
3GX插反不会烧吧

楼主:
但现在灯都不亮了,连电脑也没反应,但各输出接口用万能表测试是有电量输出的,又没有烧焦的气味,所以也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B:
接收机连接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连接好了没有?

都连接好了

网友C:
用的什么电池插头啊,怎么会插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电池插头啊,怎么会插反呢?

是电调线插到3GX上的时候正负极搞错了,结果陀螺仪就没动静了,没发现有烧了什么,反而接收机烧了个三极管

网友C:
这个插反没有关系的吧,是不是电压有问题啊,我经常会反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插反没有关系的吧,是不是电压有问题啊,我经常会反插的。

电压?那电压突然大了会烧坏陀螺仪吗,因为现在接收坏了返厂去修了,现在按照正确的连接把电调线插到陀螺仪已经没有任何指示灯亮了(暂时没连接收机),陀螺仪拆开看了也没有发现哪个电子元器件有烧坏或者烧坏的气味,用万用表测各接头的正负极都有电压输出,

网友:
3GX没连接收机是不会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