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轻最小 可换轴距 可折叠 qav

楼主(2014-12-02):
220,250,280轴距随便换分别对应5寸6寸7寸桨不带电池FPV重210g估计起飞重量可以在400以内 折叠后体积215mm85mm40mm自创的上下悬挂减震 把设备舱直接隔离镜头位置整体下移角度上扬 更适合fpv

网友A:
碳纤导电!!电调不能这样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导电!!电调不能这样绑!!!

光面的碳纤上面有层光油 不导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面的碳纤上面有层光油 不导电

久走夜路必闯鬼,透明热缩一下吧,看到好怕怕,哈哈强迫症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久走夜路必闯鬼,透明热缩一下吧,看到好怕怕,哈哈强迫症犯了!

嗯嗯 这个也只是暂时的 在等集线板

网友:
机架真漂亮,可否私信某宝链接

网友:
机架8错

网友B:
山地车牙盘用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地车牙盘用螺丝?

山地公路无所谓通用的四颗只有6g重 轻量又有强度 我这个暂时用钢的要16g重 过段时间换铝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山地公路无所谓通用的四颗只有6g重 轻量又有强度 我这个暂时用钢的要16g重 过段时间换铝的

铝的,不如钛的。还要轻几G

网友:
这是什么螺丝

网友:
楼主做的很漂亮。什么时候量产?可否分享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的,不如钛的。还要轻几G

钛合金就是铝合金基础上混上钛元素 密度比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