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977的问题

楼主(2014-12-02):
我的977起飞悬停机身摆动挺大的 不知道是不是大桨产生的风力而影响的  你们的是这样吗

网友A:
要多练就不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多练就不晃了

你没弄懂我的意思哈 是飞机自身摆动 我悬停没有问题基本能悬停定那不动

网友B:
看看你的尾电机轴是不是歪了, 换个尾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尾电机轴是不是歪了, 换个尾电机试试!

网友C:
来个视频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视频直观

好的 回去就录

网友D:
如果是炸鸡一两次后引起的,应该是震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炸鸡一两次后引起的,应该是震动问题。

会是什么地方震动啊 怎么解决 零件我该换的都换了 还是这样的

网友D:
通电对频后,锁油门状态下,打开3D模式 油门推到中间 百分之五十,把遥控放一边,先看十字盘,调节三个拉杆,至少调到看起来十字盘和飞机底座是平行的。然后把两个桨对折,转到和尾管平行方向,同时调节三个拉杆,调到侧面看过去两桨几乎重合。调好后,再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对频后,锁油门状态下,打开3D模式 油门推到中间 百分之五十,把遥控放一边,先看十字盘,调节三个拉杆 ...

哦 谢谢 受教了

网友D:
不客气,我专门玩977的,基本什么问题都能自己解决,如果还不行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我专门玩977的,基本什么问题都能自己解决,如果还不行再说。

加QQ,1945192083,一起研究V977,近期想买一个来练习。加Q时备注

网友:
如果买977是为了练3D建议买配件自己组装,马达买黑金 马达铜齿9T 尾电机买暴力锁尾空心杯   尾桨买6050的 再买两张硬3M贴2毫米厚的  其他配件直接用原厂 ,电池买500mah30c蓝色那种,再买个977控。 一步到位 暴力

网友:
你飞3轴模式还是6轴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电对频后,锁油门状态下,打开3D模式 油门推到中间 百分之五十,把遥控放一边,先看十字盘,调节三个拉杆 ...

还要看看舵机臂是不是垂直的 飞不起来的 机身抖动的 都要看看这些地方 飞不起来的是螺距问题 今天跟论坛里的一位前辈学习的 我的977现在又可以飞翔了 真是感激这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