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好盈铂金V3 100A设不了油门行程,求助大神

楼主(2014-12-02):
新买的铂金100A V3,设置不了油门行程,遥控是14SG,第三通道反向,油门打到最高,接电,滴滴两声,拉到最低,推油门测试,要百分之50的油门以上
电机
才会有反应!换另一个14SG遥控试也是这样,换了一个电机,也是这样。更奇怪的是用遥控设置电调的程序,只能设置刹车,设置完刹车无法跳入第二个,永远都是一声"哔'
难道我人品差?买了一个坏的???
求大神赐教
“

网友A:
定速模式下油门大于40%以上才会启动,关闭定速即可,要么把油门曲线X轴的第二个点往下降

网友B:
设成固定翼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