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奇怪现象

楼主(2014-12-02):
CC3D,大家一直飞250小机架的多。我的用来飞500多的机架,默认参数也很稳,很灵敏,悬停28分钟了。期间各种小动作都控制正常。
前提都是默认的,包括接收机到CC3D的短数据线。我为了避开干扰,把接收机挪远点,这条线(7根,其中一根用不到就扯去了)就不够长了,手工延长了一下。
万用表每根线都一致,都通。问题来了,解锁正常,起飞不了了,一加油门就往我这边扎。我以为水平校准丢失了,重新叫一下吧。接上上位机,心想,反正也连上电脑了,
重新来一套全的吧,包括各种校准(电机、遥控什么的)。重新起飞,还是想我这边扎。什么玩意啊。非得折腾我吗。还得连上电脑看,一看,都没问题啊,干,
怎么不好好的控制电机了呢。在电脑端显示自稳正常,陀螺仪正常,拿起飞机来,摆动几下,都和上位机的示意图符合。应该没坏吧(自我安慰下。)
打模式1、2、3上位机显示也正常。这也正常那也正常的,哪里不正常了呢?怎么就不好好飞呢。手动拿起飞机,单手控制遥控器, 解锁,能行,起飞加油,干,还是往一边扎,手拿着试试自稳,坏了CC3D不能控制电机做出正确的自稳回中了。打几下前后左右的舵杆,都不正常,感觉都不干净,都混着别的通道一样,甚至给出左右水平旋转命令,飞机却执行左偏右偏的误动作。乱!!!太TM的乱了。
控在上位机,连接CC3D校准了,电机校准时,也符合我标的1、2、3、4号电机。1-5通道的连线也和CC3D一一对应。也给供电了。因为还是这些东西,早正常飞过了。这是数据线短和长的关系。
一直有意回避这个问题,感觉延长了10厘米不至于不能正常通讯吧。PWM信号在APM,mwc飞控都用长线布置过,也没事啊。跪求原因啊,神啊

所有变动,只有这个线变长了。

网友A:
楼主我跟你情况差不多,就是问题多多,单手拿机离地十公分,机子乱动,非常不稳定。

网友B:
哥们,上周末跟你遭遇一模一样。
在家校准完毕也能飞,到了场外就一边倒
回想很久也没想出哪出了问题绝望的时候接通电源反过来看了下顺便动一动,再启动的时候,额滴格森,居然能飞了
至今没查出为什么一开始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跟你情况差不多,就是问题多多,单手拿机离地十公分,机子乱动,非常不稳定。

哦,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上周末跟你遭遇一模一样。
在家校准完毕也能飞,到了场外就一边倒
回想很久也没想出哪出了问题绝望 ...

我也有点绝望了,想重新买一个再试试,不行就弄个APM

网友A:
没解决呢,准备换接收机跟飞控的信号线,离地十公分,打下前后左右,电机加速很大,不拿紧绝对炸,手动平行好机子,电机也不减速,也怀疑是水平问题,有人说减震会影响水平校准,飞控误以为机子未回正,所以电机还狂转,但是我减震做的很好啊,看地面站我的水平仪也没问题,实在想不出原因,感觉cc3d有点坑啊,好难调,身边没人玩,没别的飞控试,烦啊。现在又卡在一个电机晃几下才转,无法解锁这两个问题上面,求打救

网友C:
你再将线的长度还原,
或是找根接口一样的短一些的线

换上试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上周末跟你遭遇一模一样。
在家校准完毕也能飞,到了场外就一边倒
回想很久也没想出哪出了问题绝望 ...

你这应该是连线的接触不好吧!?

网友:
之前好的换了线就不好了这个事情是蛮奇怪的。难道是震动滤波的那个数据没了?

网友A:
会不会是电磁电源之类的东西影响了CC3D的平行仪啊
论子里有魔友好像给了飞控做屏保的
不知道需要什么材料才能做
我也准备给飞控做一下屏蔽保护
刚才上淘宝看了一下
单买个CC3D的接收机连接线只要5块
但是运费要10块,坑爹啊

网友:
那种线自己可以焊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解决呢,准备换接收机跟飞控的信号线,离地十公分,打下前后左右,电机加速很大,不拿紧绝对炸,手动平行 ...

呵呵,你的问题也是很多啊,我之前顺利起飞,自己又添加5Vbec,又改线,就变成你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磁电源之类的东西影响了CC3D的平行仪啊
论子里有魔友好像给了飞控做屏保的
不知道需要什么材料 ...

屏蔽早就做了,用铝箔胶带密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再将线的长度还原,
或是找根接口一样的短一些的线

回头再做短线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你的问题也是很多啊,我之前顺利起飞,自己又添加5Vbec,又改线,就变成你这样了。

大哥啊,我也是啊,天涯沦落人啊,我第三次起飞成功的,飞了有5分钟,30米高,100米远的范围内小飞了一下
但是感觉很漂,不稳
最后撞树上收场

回家后一直调,跟着到现在都没飞起过
真的是NO 做 NO 死啊
求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啊,我也是啊,天涯沦落人啊,我第三次起飞成功的,飞了有5分钟,30米高,100米远的范围内小飞了一下 ...

我弄好了,回头告诉你,解决方案1,改短线试试。还原成之前能飞的参数。
方案2,买个新cc3d。
方案3,恢复出厂设置。
我最近工作忙,得慢慢来。
你弄好的话也告诉我一声,多谢了

终极方案,弄个APM。或来个taulabs开源sparky飞控 尝尝鲜

网友D:
检查一下第5通道的3段开关,是否打成不回中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第5通道的3段开关,是否打成不回中模式了。

不回中是什么意思啊?
第五通道不是FMOD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弄好了,回头告诉你,解决方案1,改短线试试。还原成之前能飞的参数。
方案2,买个新cc3d。
方案3, ...

我准备买条新的接收线,但是那线5块,邮费10块,坑爹啊

网友A:
我看这开源控问题多,估计是杂牌厂生产的,质量不行啊,实在不行转商业飞控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买条新的接收线,但是那线5块,邮费10块,坑爹啊

自己先焊一条试试
我给你回帖都是抽空,晚上得加班很晚,
我今天又做不成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这开源控问题多,估计是杂牌厂生产的,质量不行啊,实在不行转商业飞控算了

一样,商业的也有炸鸡的。

网友:
1、水平校准、电机(电调)转速校准不正确;
2、供电电压输出不稳定;
3、通道、飞控模式设置错误;
4、有断线、虚焊或者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