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云台操控转速太快要怎么调整

楼主(2014-12-02):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S900我用的是两个遥控器,14SG用来操控云台,稍一推杆,云台的转速就明显过快,拍出来的镜头不够柔和,需要怎样调整?

网友A:
调节遥控油门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遥控油门曲线

可否告知下曲线各节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遥控油门曲线

横滚这些是不是同样调整曲线可以解决?

网友B:
建议先玩好航模再玩航拍吧~连个曲线都不会调,日久必炸。

网友C:
这完全是手指头功力问题啊,拿比例通道当开关用就是这样结果

网友:
不知道,我用的零度GH3,分快慢档。

网友D:
调exp比例,俗称:大小舵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exp比例,俗称:大小舵角

非常感谢,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玩好航模再玩航拍吧~连个曲线都不会调,日久必炸。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完全是手指头功力问题啊,拿比例通道当开关用就是这样结果

要不要这样啊,人家新手

网友E:
其实轻轻推拉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轻轻推拉杆就可以了

不会吧,想要流畅匀速的镜头,再怎么轻轻推拉杆也很难控吧。我用的还是14SG。EXP参数今天调整好了,等明天再试飞看看实际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