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失控保护只有油门通道的控,怎么设置失控自动返航 ...
求助,失控保护只有油门通道的控,怎么设置失控自动返航?

楼主(2014-12-03):
我的控是futaba6ex 2.4g ,失控保护里仅支持油门通道,如果我设置成失控油门输出为0,多轴会直接掉下来还是返航???求助 用的是naza v2

楼主:
没人回答吗?这控能不能失控返航,只要打一个字,能或不能,万分感谢!!!

网友A:
Futaba的控没设过,不过应该也是偏移量吧!

网友B(2015-10-05):
用手拿住飞几米外再关控

网友C:
不能,关了会直接掉下来,必须设置关控时候,GPS和姿态切换通道要跳到失控保护的舵角位置。

网友D(2015-11-10):
你的控是不是选了7CH模式?能换模式吗?7CH模式只支持油门通道失控保护,其他模式一般是支持所有通道失控保护的。要想飞控的失控保护有效,负责U的通道必须支持失控保护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