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螺丝吓人,改冰人外丝了,结果这间隙太。。。。

楼主(2014-12-03):
这间隙太小了吧,连张纸都卡不进。。。。。看图吧,言在不言中。。。。。。

楼主:
现在问题是会不会影响飞行效果啊

网友A:
买错了吧 记得以前我的有副翼也改冰人外丝,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错了吧 记得以前我的有副翼也改冰人外丝,不是这样的

买倒是没买错,调了半天,最后装。。螺丝上到死桨夹还是非常顺滑,只是距离太小了。。。。

网友B:
间隙不是应该有垫片么    不清楚楼主到底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隙不是应该有垫片么    不清楚楼主到底说什么

垫片垫多了螺丝上紧桨夹就会卡住,我在原来的基础上一个件不少的装,只好垫一个超薄垫片,然后装玩间隙就只有这么大了

网友:
顺畅就可以

网友C:
在没外力的情况下顺畅不叫顺畅,等待飞行测试结果!继续观注。

网友D:
这样肯定不行~都能把胶圈挤没了?

网友E:
顺畅就可以,怎么没有横轴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畅就可以,怎么没有横轴垫片

垫上了,还是只有这点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没外力的情况下顺畅不叫顺畅,等待飞行测试结果!继续观注。

好的,下午飞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肯定不行~都能把胶圈挤没了?

胶圈还在,没有挤到任何件,但只是间隙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没外力的情况下顺畅不叫顺畅,等待飞行测试结果!继续观注。

用力压桨夹时,胶圈还是可以形变的。

网友F:
DFC是不用间隙的照飞。有副翼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DFC是不用间隙的照飞。有副翼应该也行

哪就是说这样没问题了?

网友:
你用的多少厚的横轴垫圈啊  不至于间隙这么小吧

网友G:
有垫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垫片啊

现在只垫了个超薄的,用来隔离胶圈和轴承,再垫下去,大桨夹就会卡住中联。。。。

网友D:
你这个3mm外丝横轴肯定是48mm,pro桨夹要用51mm,胶圈和桨夹之间用1mm铝垫圈,别的就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3mm外丝横轴肯定是48mm,pro桨夹要用51mm,胶圈和桨夹之间用1mm铝垫圈,别的就不多说了~

这个还真没太注意,但是这个横轴和原来的内丝横轴一样长,外丝稍微比原来的长一点。。。没量过。。。还有就是桨夹内有一对轴承比较厚,比一般的厚2--3mm,为了防射用的。。。。现在我想问的是,这样的间隙对飞行有没有影响?现在的飞机跟以前比,大桨不怎么下垂了,飞机是480的不晓得飞行的稳定性会不会应为改外丝而下降。。。

网友H:
这个间隙会干涉,桨夹会磨到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间隙会干涉,桨夹会磨到中联。

我在它两之间加了垫片,很薄的,现在碰不到,就怕飞起来会不稳

网友D:
奉劝你改4mm无台阶横轴,比什么都安心,外丝横轴那是因为当时没有内径4mm的推力轴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太注意,但是这个横轴和原来的内丝横轴一样长,外丝稍微比原来的长一点。。。没量过。。。还有 ...

轴承和防射没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奉劝你改4mm无台阶横轴,比什么都安心,外丝横轴那是因为当时没有内径4mm的推力轴承~

以后换吧,4mm的止推到哪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和防射没任何关系!

我想轴承厚实点,比较抗压 ,为了防射都换skf的轴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后换吧,4mm的止推到哪买啊

现在已经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已经很多了~

恩,我搜到了,不过现在试飞后发现飞机非常稳定,我想之前的担心太多于了。谢谢你给我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它两之间加了垫片,很薄的,现在碰不到,就怕飞起来会不稳

飞起来的时候胶圈会变形的。
然后就有可能磨到了。

网友:
这么紧 炸机中联不是保不住了

网友:
横轴垫圈你没加么?我的外丝可跟你的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