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无刷电机启动不顺的问题

楼主(2014-12-03):
新手问个问题,250上银燕12A电调2204电机有一个启动不太好,一卡一卡的。速度一高转起来好像就好了。其他3个都好好的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马达线虚焊?

楼主:
蘸锡焊的,很结实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蘸锡焊的,很结实的啊

用排除法 把有问题的电机和电调分别接在别的电机电调上判断是电机还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看到信用区有人说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排除法 把有问题的电机和电调分别接在别的电机电调上判断是电机还是电调的问题

谢谢提醒,只是全焊的已装入机架,要换很麻烦的样子。不到最后不太想这么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只是全焊的已装入机架,要换很麻烦的样子。不到最后不太想这么弄啊

一般先测试后安装

楼主:
试的时候试着转起来好着呢也就没仔细了

网友:
油门行程没校准好?

网友B:
调速器近角与马达不匹配,要重新设定调速器近角

网友:
5iMX 我爱模型 银燕电机太水 我朋友买了4个 2个都是这个问题 结果寄回去 厂家说是螺丝太长把里面顶坏了

网友C:
我的电机座是1.5的,原厂带的螺丝是为3MM的板准备的,试装发现螺丝顶到漆包线了,重新订短2mm的螺丝只卖成包的100粒装运费都赶上货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机座是1.5的,原厂带的螺丝是为3MM的板准备的,试装发现螺丝顶到漆包线了,重新订短2mm的螺丝{:1_63: ...

谢谢,我的电机有两套螺丝M3*8和M3*6的。我用的是M3*6的,不会顶到绕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速器近角与马达不匹配,要重新设定调速器近角

请问大神,进角是怎么调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进角是怎么调的啊?

额,说明书上有。不过没搞懂进角是怎么回事。我的电机高速状态还挺稳定的啊,就低速启动时有时会有一卡一卡的或者像是一跳一跳的现象

网友:
我的银燕和战神1806电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启动咔咔,加油门飞起来就没事。
银燕电机参照坛子里办法把铜套磨了点,再把线从新焊了,好了!
战神电机的铜套(可以说就不是铜套,就是两个铜片)没办法磨,重新焊线,问题依旧,只能在地面站调高启动筏值,差不多到1890左右了才勉强启动不卡,哎,稀烂的电机!

楼主:
谢谢指导,我试试哈

网友:
银燕电机的通病吗

网友:
楼主我也是这个情况,也是银燕1806,下辈子都不买这电机了,你解决了没

网友(2015-01-27):
银燕电机是不太好

网友D:
看看用手正反转马达,如果有逆转时发卡,检查马达里面有没有杂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用手正反转马达,如果有逆转时发卡,检查马达里面有没有杂质

谢谢,马达用手转起来还是挺顺滑的。可惜不会上视频,不然就发一个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马达用手转起来还是挺顺滑的。可惜不会上视频,不然就发一个上去了

没有哦,准备插

网友E:
是不是推油门电机就开始抖,收油重新推油门有一定几率能转起来,一旦转起来就没事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电调坏的,我就遇到过,换电机后还是一样的卡,改电调参数还是一样的卡,换接收机还是一样的卡,最后确定电调问题,找卖家协商换货,换新电调后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推油门电机就开始抖,收油重新推油门有一定几率能转起来,一旦转起来就没事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 ...

谢谢,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不过是大部分时候都能转起来,有一定几率抖。抖的时候把油门推高有时也能转起来。转起来就没事了。
看来比较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啊,可惜时间过太长了应该是换不了了

网友:
看看手拨它,正反转的时候 有没有 换向的时候发卡 ,,我遇到 里面有个杂质,吸在磁铁上,

网友:
我也是,一开始一号电调链接1号电机,他就一卡一卡秀逗,后来一号电调连2号电机,结果2号电机开始秀逗,我的估计是电调问题,不要怕麻烦,拆了试试,我组装好了都拆了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