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技术贴,解决Sky-700D/702监视器电压显示偏低,低电压容易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4-12-03):
双11抢到的精灵2+H3-3D,配了狗4和图传设备,不知不觉1万就没了

先介绍一下Sky-700D:

没上鹰眼锐视显然是因为多了300块的价格...,而且这显示器功能也齐全,双天线分集,DVR都有,还有内置电池仓,这样完全不会有电源线外露了。频道切换是用的拨码开关,没有自动扫频功能。自动扫频我觉得很鸡肋,很多显示器没有掉电记忆,看淘宝评论好像鹰眼也没有,拔了电池频道就得重新设置。

亮度感觉还不错,虽然只有450cd,但也完全够用。亮度有5个等级(5级最亮),重庆的冬天是难得有太阳滴,阴天5级太亮,使用1级也OK,接收信号也还不错,配合600mw图传,平板天线,600米无雪花,再远就不敢飞了,新手

这个显示器没有信号强度显示,买的时候卖家说肯定有信号显示,显然我是被忽悠了。

但最纠结的是屏幕显示的电压比实际电压低0.6V,2s电池充满电8.4,只显示7.8V,而且电池实际电压低于7.7V时,系统就黑屏了,电池应该还有1/4的电没放出呢。

学电子的理工男就是爱zuo,受不了这个瑕疵,立马动手拆:

拆开发现这个显示器内部进行了反插保护,但是用的是二极管防反插,没有使用mosfet防反插。缺陷当然就是二极管0.6V的固定管压降。由于电源接口本来就是防呆的,再防反插没必要(要是真买到正负接反的电池,这人品...)。立马把二极管取下,短接两个焊盘。

开机,,没被zuo si,呵呵,开机成功,电压正常了,低电压死机也不会发生了

顺便秀一下X宝买的电池3000mAH 2S电芯,刚刚好,才24块,比JS那儿30块买的电池牛逼多了,当然,这个电池需要DIY接一下线,另外显示器的电源接口线需要截短一点,不然有点挤。

补充:今天测试了下,最高亮度,开DVR,到7.1V自动关机,能坚持两小时。哎,如果不是7.1V关机应该再坚持一个小时没问题,非动力电池,单个电芯放点曲线会延伸到3V。

电池盖完美闭合

JS配的电池,哎,各种吐槽,对比一下体积,这真有2000mAH?反正最低亮度,不开DVR,1个小时就没电了

来个合影

网友:
不知道701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A:
鹰眼我在用啊,谁说没有掉电记忆啊,拿到手对好频用了2个多月了,期间从没丢频过、、、

网友B:
我直接上3s电池***了。能不能直接把二极管短路了?个人焊接技术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我在用啊,谁说没有掉电记忆啊,拿到手对好频用了2个多月了,期间从没丢频过、、、

嘿嘿,我是看评论而已,没有用过,那应该是带有记忆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上3s电池***了。能不能直接把二极管短路了?个人焊接技术一般般

3s也可以取掉二极管,内部是开关稳压电路转5v使用的,那个稳压芯片我看了资料,能支持20v以上的电压

网友:
求电芯地址啊!

楼主:
可以x宝搜 YOKU原装 7.4V 3000mAH试试
今天测试了下,最高亮度,开DVR,到7.1V自动关机,能坚持两小时

网友(2015-01-22):
用3s的点是否就不会低压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上3s电池***了。能不能直接把二极管短路了?个人焊接技术一般般

求3S电池链接

网友C:
楼主的sky702用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sky702用的效果如何?

没有明显缺陷。录像质量一般,不过反正这个也是用来看炸鸡信息的,清晰了反而占内存

如果不差钱,建议买鹰眼旗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明显缺陷。录像质量一般,不过反正这个也是用来看炸鸡信息的,清晰了反而占内存

如果不差钱,建 ...

感谢回复,就是差钱才想选择这个一体机,我想买702,请问分集接收的效果如何?想再省点钱,不打算要录像功能。请教一下如果用3s的电池供电,有无必要改你说的那个电路?

网友D:
楼主,你用的3000MAH的电池需要焊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就是差钱才想选择这个一体机,我想买702,请问分集接收的效果如何?想再省点钱,不打算要录像 ...

分集没有问题,
但是建议要录像,可以发现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的3000MAH的电池需要焊保护板吗

不需要保护板,  去掉二极管后,放电到7.1V就会关机 ,还没有到最低电压

网友:
按楼主方案改造成功可惜买3000MAH电池那家已经没货了,还好我的商家给我的是7.4 2200 25C动力电池,先将就着用吧,感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能否给个联系方式,本人电子小白,到时好请教一下改装方法,感谢。

网友E:
最近比较纠结是sky-700d  还是鹰眼锐视情怀版!!楼主感觉sky-700怎么样  dvr是后台工作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近比较纠结是sky-700d  还是鹰眼锐视情怀版!!楼主感觉sky-700怎么样  dvr是后台工作的吗?

从我用的情况来看还挺满意的,除了不能自动搜信号意外其他都不错,DVR可以同步后台录像,因为没有用过鹰眼所以也无从比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我用的情况来看还挺满意的,除了不能自动搜信号意外其他都不错,DVR可以同步后台录像,因为没有用过鹰 ...

嗯   谢谢你  已经入了700d   还没入天线   不知原装鞭装天线怎么样?配合200mw图传   不知100m有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   谢谢你  已经入了700d   还没入天线   不知原装鞭装天线怎么样?配合200mw图传   不知100m有问题没 ...

估计刚好100米,建议平板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刚好100米,建议平板天线

嗯   好  谢谢!!

网友(2015-06-21):
請教一下我的怎麼電池圖示上面沒有顯示電壓?
是需要設定嗎還是要刷韌體?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