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改皮传有没有无损改装方式

楼主(2014-12-03):
看到一朋友改皮传需要用10毫米转头扩一下内径,怕影响飞机强度,有什么无损改装方式!最好便宜点的

网友:
直接换个皮传尾管座~

网友:
配件换的不够多

网友A:
阔的什么内径?问的太潦草了,一般人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阔的什么内径?问的太潦草了,一般人看不懂。

就是扩轴传的尾管座内径啊

网友:
没有现成的皮传尾管坐么?我也准备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扩轴传的尾管座内径啊

有没有现成的尾管坐?我也准备改一个

网友C:
不会影响强度的我一直用的很好,包括尾巴炸机后依然刚刚的!

网友D(2015-03-12):
引用 网友C:
不会影响强度的我一直用的很好,包括尾巴炸机后依然刚刚的!

有时间发个465改皮传的帖子让新手学习下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时间发个465改皮传的帖子让新手学习下嘛

我的帖子里面有,你自己搜。

网友:
这个怎么会影响强度,侧板又没动

网友E(2015-10-02):
引用 网友C:
我的帖子里面有,你自己搜。

哥们你那个帖子有改皮传的,就是改飞越的帖子吗

网友:
我的飞跃450 小齿和对转齿咬合不紧怎么办  经常容易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帖子里面有,你自己搜。

我的飞跃450 小齿和对转齿咬合不紧怎么办  经常容易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那个帖子有改皮传的,就是改飞越的帖子吗

是富丽飞越冰人的结合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标准机身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标准机身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确实是这样  主轴座是固定死的 尾管座也是固定死的  两个齿只能咬住1mm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确实是这样  主轴座是固定死的 尾管座也是固定死的  两个齿只能咬住1mm多点

再买个不同厂家的对转齿试试看这样最简单,实在不行可以改固定座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