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接了3D云台和Gopro后前面两个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12-03):
精灵2接了3D云台和Gopro后前面两个指示灯不亮;目前只接了8芯云台线,其他线未连接,开机后前面两个等很***的亮一下就不亮了,只有后面两个LED等闪烁。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我也没敢飞,特来请教。

楼主:
前面两个灯闪两下就灭了,所以可以排除灯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启动电机后前面的指示灯会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启动电机后前面的指示灯会常亮

意思是安装了云台后,前面两个灯不亮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