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赐教,图传发射问题……

楼主(2014-12-03):
TS832发射机通电未接天线会烧毁吗???

网友:
我用的832试过一次大概2分钟  忘记插天线了  没事

网友A:
你接上天线再通电试试不就知道了,理论上有烧毁可能,实际上不一定会烧哦,多半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上天线再通电试试不就知道了,理论上有烧毁可能,实际上不一定会烧哦,多半没事。

接上了,不好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了,不好使……

功率大的图传,不接天线会烧发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大的图传,不接天线会烧发射管。

我是后来在X宝上了解到,会烧板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后来在X宝上了解到,会烧板子的……

同一个概念。管子烧了也就板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概念。管子烧了也就板子烧了。

能修复吗?

网友:
如果好的就是没事,理论上要烧坏。

网友:
修复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600mw一般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