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用过凤凰电调的朋友、模友

楼主(2014-12-03):
我买了一个凤凰电调,按照教程设置了油门行程。
通电后,为什么油门摇杆要推到20以上,旋翼才会转动?请问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A:
用过50A和100A,表示不需要,你再检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50A和100A,表示不需要,你再检查下吧

啊,不是吧,那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呀,我设置油门行程,也是按照教程来的呢,把END POINT设置成50再往上调的。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