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cjm250,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楼主(2014-12-03):
    说起cjm250满眼都是眼泪,著名论坛神机也不过如此。新买的机器碰到这个问题也够郁闷的。首先讲一下我碰到的问题。因为是新手,新机到家也没测精度(主要是不懂得),后来车件的时候总是感觉不顺,后来知道跳动一说,买了个百分表一测,偶的神啊,10几个丝的跳动。测试方法是夹持一个光棒,在距离卡盘5-10cm处直接测试光棒的跳动。 我怕不准,换了几样东西夹持来测,都是跳动。怪不得车的零件精度总是不准。

接下来我找了些资料,把卡盘拆了下来。直接把顶尖插进去,测试跳动。没有把百分表直接伸到孔里面,因为空里面不平整,测了一下跳动10几个丝。这样测试定点,顶尖很光滑,可以减少因为表面凹凸引起的误差。测量结果还算满意,2个丝以内。看来主要问题不在主轴,谢天谢地,如果主轴出问题,那麻烦大了

测试端面,我看了一下卡盘结构,影响卡盘跳动的应该主要是1这个位置的端面。结果一测大吃一惊,跳动10几个丝。

我QQ联系cjm厂家的人,cjm官网上有QQ。销售人员讲不可能,讲这个是什么一体磨制的(我也不懂啥叫一体磨制),这种情况我丝毫办法没有,只能看看是否可以自己解决了。

校正了一下尾座顶尖,没什么误差。

幸好一个朋友出了一个意见,他讲既然可以车零件,这个法兰盘完全也可以车一刀来找平。想想也对,既然主轴问题不大,这里车平整了,问题就应该解决了。迎着头皮车吧,车的时候很小心,先找到法兰盘平面的最低点,然后刀对到最低点的平面上,轻轻碰触,以不刮擦为准。然后用手搬动法兰盘试了一下。发现转动到高点的时候果然车刀开始刮法兰盘的表面。这说明我测量的没错,法兰盘确实不平。
  走完一刀,打表量了一下,跳动还很大。慢慢给进车刀,几乎每次0点几丝的给进,怕万一给多了,就悲催了。先后经过2此自宫,第一次没敢车太多,前几天,拆卡盘又车了一刀。现在卡盘跳动很理想,用起来也顺手多了。

网友:
呃。。。。法兰一般不会不平的,不平应该是没装好,拆出来多转动几个位置就可以了,铣一刀效果是不错,但法兰肯定是破坏了,以后就不能拆了,拆了再装还得铣一刀。

网友:
数控都有偏差,不过他们出厂应该有检测的吧?我也是上的CJM250,也出过什么像样的作品,也就切个铜 铝合金 ,切钢材还是要慢慢来,总体感觉还行吧,楼主你是多少钱上的?

网友:
自宫一刀肯定平,你应该先拆下来看看是不是装好了

网友:
你要确保主轴线与导轨绝对平行,自宫才可行,否则,“宫”了和法兰也是凸面或凹面。

网友A:
楼主你没有给法兰盘背面打过表吧,你试试是不是也是跳动10几个丝? 如果也是,那么,楼上几位都说得对,是出厂没安装好.就法兰来说厂家一般不会磨得有偏差,一般都是装配时不严谨造成的.

网友:
真闲啊,上班不好好睡觉,跑这边发帖来了,必须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没有给法兰盘背面打过表吧,你试试是不是也是跳动10几个丝? 如果也是,那么,楼上几位都说得对,是出厂没 ...

问题是我机械小白,哪敢拆啊,轴和法兰是一体的,拆了怕装不回去. 不管是法兰问题,还是装配问题.都应该是厂家的责任.

网友:
看来这款机型都有这通病。朋友也有一台,也是出现这种问题,车完的件,再次夹持,打表从来没夹正过,无奈夹标准杆测试,一测试也是吓一跳,拆了卡盘,插入顶尖测试精度正常,再打表测发蓝盘,J巴都气歪了。。。 最后也是像你一样,自宫后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B:
我的小车也是跳十几丝,但是是卡爪的问题,法兰跳1丝,卡盘外圆跳2丝,但是夹工件就跳十几丝,只好自宫一下卡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车也是跳十几丝,但是是卡爪的问题,法兰跳1丝,卡盘外圆跳2丝,但是夹工件就跳十几丝,只好自宫一下 ...

想请问一下卡爪怎么自宫,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谢谢!

网友:
我也自宫过,而且还换过法兰的!因为第一次自宫宫多一点,心里很不爽,又买个了个法兰换上再自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一下卡爪怎么自宫,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谢谢!

我在卡爪外面撑一个25MM的轴承,然后内孔刀车几次就行了

网友D:
看看是否主轴圆跳动公差超标,如果不超标车一刀可找正。

网友E:
完了
都是被楼主害有
---我的主轴打表,
圆周上跳动也有7、8个丝

小声问下:卡盘怎么拆的?
是正丝还是反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了
都是被楼主害有
---我的主轴打表,

如果是主轴跳动,车不车 没有什么意义了,我的是主轴跳动很小,法兰盘不平。车了才有效果。
另外250的法兰盘和主轴好像是一体的,没办法拆开

可以加我Q22154497

网友(2015-11-19):
终于知道什么是自宫了。
话说如何测主轴是否不准?直接把卡盘拆了测主轴吗?

网友:
普通环球卡盘夹持精度为8个C,主轴通常是1个C,法兰也会有1-2个C,装上车床后会有10个C以上的偏差,这是正常的,不要认为这是车床的问题!

网友(2018-09-30):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没有给法兰盘背面打过表吧,你试试是不是也是跳动10几个丝? 如果也是,那么,楼上几位都说得对,是出厂没 ...

正常来说应该是几个丝啊?刚入手的cjm250,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否主轴圆跳动公差超标,如果不超标车一刀可找正。

师傅看看你那个砂带机!想弄一台收藏呢!QQ381905241请联系呗?

网友F:
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1.楼主测试车床主轴径向跳动的方法是错误的,你测的是卡盘重复装夹精度,应该夹个工件车一刀,然后测跳动量。不过你后来用主轴锥孔测试也可以,但要多测几次。
2.主轴的轴向窜动,你要先确定是主轴圆锥滚子轴承间隙过大的问题,还是法兰盘平面度的问题,你直接车一刀端面,可能会误打误着,也可能于事无补。
新车床尽量不要自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1.楼主测试车床主轴径向跳动的方法是错误的,你测的是卡盘重复装夹精度,应该夹个工件车 ...

对于工业机,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现在的家机制作确实很马虎,十年前我买的2K4主轴法兰都是过了磨床的,精度很好,如今买的210法兰是没磨过的,粗糙度很差,主轴内孔虽磨过但粗糙度一般般,主轴法兰差几个丝上卡盘问题不大,偏偏我买了个5C夹具,外圆都是精磨的,差一点肉眼都看出来,别说打表了,只能锁紧大拖板、小拖板、用新刀片“自宫”了两刀,哈,好在还行,如果再不行打算装个动力头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对于工业机,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现在的家机制作确实很马虎,十年前我买的2K4主轴法兰都是过了磨床的, ...

没想到现在家机的做工这么不好,
我以前买的210小车床,主轴和法兰都是上过磨床的。

网友(2019-01-23):
引用 网友E:
完了
都是被楼主害有
---我的主轴打表,

卡盘是上在法兰上的,都是正螺纹越车越紧。反转卸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否主轴圆跳动公差超标,如果不超标车一刀可找正。

您说的对!这才是第一步要做的,然后再测法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想到现在家机的做工这么不好,
我以前买的210小车床,主轴和法兰都是上过磨床的。

现代版的一些家用机床不少都偷工减料粗得很,省下的都是他的利啊!买回来先学习检测精度吧。

网友(2019-02-22):
这可是工作母机啊,再这样下去,且不毁了机床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