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换成3s 不换浆 只是油门不开到最满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4-12-03):
通常换成3s 转速就高了容易发热 但是 我油门最大开到2/3 是不是就不会过热了?

网友A:
只要电调能够扛3s,电流又有余量,这样做没问题。
我的p51就是用的这个办法,之前2s像飞坨翔,现在换3s像刘翔飞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调能够扛3s,电流又有余量,这样做没问题。
我的p51就是用的这个办法,之前2s像飞坨翔,现在换3s像 ...

刘翔现在飞不起来了吧!

网友:
可以这样飞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油门不能够推满了,否则不烧电机就会烧电调的

网友(2015-01-15):
很容易烧,换个小桨就保险了

网友B:
将涡喷装在自行车上也能骑 不过不能加满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涡喷装在自行车上也能骑 不过不能加满油的

兄弟你太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