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起GOPRO, 请教关于山狗

楼主(2014-12-03):
准备买个狗瞎玩玩,gopro3或4 太贵了  也没想法买.  请问淘宝的山狗3山狗4分不分厂家,那个SJ4000  SJ6000 买哪个比较实用

网友:
买鹰眼1+吧

网友:
sj4000  联咏   或鹰眼

网友:
我的一直是SJ4000   感觉很棒   可以去我发的帖子看视频

网友A:
买SJ4000一定要买带AV输出可以关闭OSD带行车记录仪功能呢,性价比无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SJ4000一定要买带AV输出可以关闭OSD带行车记录仪功能呢,性价比无敌

同推荐,清晰度没得说,10分钟的拍摄要花掉1.2G的卡空间,仅从这数据你可以估算其清晰度。视频截图的图片和手机拍的效果相差无几,但在空中无法切换拍摄和拍照,自带电池充满电可拍1小时左右。最恼人的是重新开机后还要挨重新设置进入TV模式,进入TV模式后还要盲操作按功能键两次才能拍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推荐,清晰度没得说,10分钟的拍摄要花掉1.2G的卡空间,仅从这数据你可以估算其清晰度。视频截图的图片 ...

为什么要盲操作呢?切TV后可以在图传上看着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盲操作呢?切TV后可以在图传上看着调啊

我买的第一个是可以这样,切换TV模式后,按OK键就可以录像了,但后来帮朋友买的两台,切换TV模式后,还要按MODE键两次,再按OK键才能录像,问过商家,也弄不清什么回事,只是说按这样操作就行了

网友:
我的是SJ4000,带视频输出的,效果还可以,看我的帖子里有图,清晰度是不错了,至于变形是果冻问题请无视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买帶WIFI版的吧,, 偶朋友的是 長按向上鍵 就進入TV模式......

网友:
强烈建议购买鹰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