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单独和OSD与飞控连接的区别?

楼主(2014-12-03):
两套方案

方案1:单独OSD 配GPS(如穷人OSD)+飞控(带GPS)
方案2:OSD接飞控

方案1等于说 OSD和飞控的GPS都各自工作,2个单独系统。方案2则是把OSD集成到飞控里面去。请大家讨论这两套方案的优劣性.

网友A:
两套系统估计稳定性要好一些,感觉各走各的数据,集成的好处应该是数据统一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套系统估计稳定性要好一些,感觉各走各的数据,集成的好处应该是数据统一性比较好

我也这么觉得。目前是不是大多fpv都是osd和飞控各自单独分开的系统?

网友:
分啥分控,apm是分开的,我手里的F2飞控是集成一块板子上的,其他的没有,不太了解,集成的接线方便

网友:
第1套适合一步一步升级的选手,手里先有飞控,后上OSD,原有的设备不浪费,可以两套一块用,也可以分开用在不同的飞机上,但接线麻烦一些;
第2套方案适合一步到位,接线方便,看不看OSD或用不用飞控模式自选。
两套方案最重要的区别是带不带自动返航功能。第一套可能用的是简易飞控,不少只有自稳或锁定功能而无返航功能,要是没这功能飞高飞远易丢机。

网友B:
我的飞控和osd数据就是分开的。机子有几十个起落稳定性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控和osd数据就是分开的。机子有几十个起落稳定性还可以吧

那你的是不是飞控带gps, 然后osd也带gps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是不是飞控带gps, 然后osd也带gps ??

OSD和飞控在一架飞机上时可以共享一个GPS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和飞控在一架飞机上时可以共享一个GPS数据。

那osd是和飞控连,还是gps用y线,分别连osd和飞控?

网友D:
我还不知道什么是os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不知道什么是osd呢

不要哭,慢慢学,OSD就是在屏幕上能显示类似下图这样的参数指示的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是不是飞控带gps, 然后osd也带gps ??

嗯,2个gps。这样便宜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是不是飞控带gps, 然后osd也带gps ??

嗯,这样便宜2个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osd是和飞控连,还是gps用y线,分别连osd和飞控?

据我所知常见接法是用Y线连OSD和飞控,但近期还发现一种方法就是GPS连入飞控RX,飞控上的TX再连OSD RX,这种连法道理上行,但并没有试过。

网友E:
1. 飞控获取gps数据应该优先于osd,所以如果只有一个gps,则应该先进飞控,由飞控输出,避免由于osd故障,造成飞控失控;

2. osd如果用单独gps则图传接收端无法获知飞控的gps数据是否有误,不利于判断飞行事故的原因,而且多一个gps也增加了起飞重量和电量消耗;

3. osd用单独gps建议只在无法从飞控读取gps的情况下,或者对于高级要求中,采用双osd和双图传的情况,即,一路osd取飞控的gps,一路osd取单独gps,两路信号通过双路图传发射,这种方案目前还不太常见,但是双路图传是有的,一般用于双摄像头的情况,这里也可以再追加一个摄像头。

网友:
都一样,用好哪个都牛逼

网友:
用集成的吧,既方便又稳定!

网友(2018-12-26):
我在常试,正为这个问题头痛,我入了一个 雷讯 minim OSD ,和APM2.8飞控,问题来了,OSD和APM上都有GPS的接口,我的GPS应该接到OSD上还是APM上的,还是两个串连上。有那位大神可以帮忙指导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飞控获取gps数据应该优先于osd,所以如果只有一个gps,则应该先进飞控,由飞控输出,避免由于osd故障, ...

学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