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蓝色K8实在是折腾不动了

楼主(2014-12-03):
旋停尾吧往自动左偏45度的样子打尾舵修正过来过一会又偏过去了无控制死区调到20了控是不飘的,感度高低都调过中立点也设了好几次机械部分没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
震动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值多少?

2000以下一般900多点

网友:
看你的表述是解决了啊

网友B:
在k8设置主页把控的辅助增益取消掉试试,感度用k8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k8设置主页把控的辅助增益取消掉试试,感度用k8调

辅助通道没激活直接电脑调的

网友:
舵机位置挪一下试试!

楼主:
果断换陀

网友(2015-01-11):
是什么遥控 可能是控中立点飘逸所致

楼主:
天地飞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