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sion的5.8G遥控器不加功放的情况下,用三叶草天 ...
请教:vision的5.8G遥控器不加功放的情况下,用三叶草天线效果能增加多少?

楼主(2014-12-03):
请教:vision的5.8G
遥控器
不加功放的情况下,用三叶草天线效果能增加多少?平板天线需要定向,用来遥控飞机是不是不太合适?

网友A:
三叶草 在距离上应该没太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草 在距离上应该没太大提高
那如果我想增加遥控距离,只能上平板天线或者增加功放?

网友B:
我赶紧加功放才是王道啊

网友C:
功放吧~ 天线牺牲了很多角度,平板不适合遥控,适合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