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2和2216的力效问题

楼主(2014-12-03):
在朗宇官网看到x2212和x2216力效在同等情况下很接近很接近,甚至有些情况2212的力效稍高一些,但是淘宝上看到的数据就2216是高多了,不知道以哪个为准,另外f450代FPV起飞重量大概1.6kg+应该用2216还是2212好一些?谢谢

网友A:
目前也是1650克左右,用叉2212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也是1650克左右,用叉2212感觉还可以

电池5000的吗,能飞多久?

网友:
还是以官网为准吧

网友A:
是啊,相机图传动力全部共电航拍飞12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相机图传动力全部共电航拍飞12分钟

充满电4.2,装上飞机后,电压显示多少啊?为什么我的上电后只有4.1以下!!

网友:
osd电压我的显示12.5V多吧,飞的时候加个BB先试下osd电压下降在多少时BB响就开始叫,这样好控制飞行时间,我一般都在1公里范围内航拍的,经常出现失控返航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