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FC40升级

楼主(2014-12-03):
请教大家,这机的主板基本没接口接PMU,请问我要怎么挂狗台?

网友A:
PMU的3芯舵机线连飞控的X3
原中心板的舵机不连留空
PMU的EXP接飞控EXP
GPS线接PMU的GPS
狗思CAN接PMU还剩下个类似USB标志的口

网友B:
请问楼主要上什么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U的3芯舵机线连飞控的X3
原中心板的舵机不连留空
PMU的EXP接飞控EXP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要上什么图传?

想换控,用5.8g图传。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换控,用5.8g图传。不知道可行否?

我也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换控,用5.8g图传。不知道可行否?

换控可行,建议用SBUS接收机,接线简洁些另外需要个iosd 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nazaV2

我这就是v2的。

网友:
V2好像有点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换控,用5.8g图传。不知道可行否?

图传发射端就用大疆新版本的dji lite即可,比老版本的图传轻了13克左右,图传接受建议鹰眼视旗舰版,还有视频叠加系统iosd mini完全够了!!iosd mark 2用在完全diy的四轴或六轴上会合适点,精灵iosdmini 即可,建议在加上个btu芯片,便于在室外飞行的时候没有电脑调参,手机上下载naza调参助手即可代替电脑来进行调参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换控,用5.8g图传。不知道可行否?

控的话如果是双天线的接受机的话,建议换成官方的新版本的带电量显示,油门拉杆卡扣和内置锂电池,并且带云台拨轮的即可,买回来重新配对即刻马上使用!!

网友A:
换控成本比较高,建议收2手的遥控加接收机。
或者买其他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控成本比较高,建议收2手的遥控加接收机。
或者买其他遥控

天九的接收和控能用吗?

网友:
昨天才买了一个全新的5.8G的精灵控,新版本的呢!我是v+上面用的呢,直接配对就可以了,今天已经收到了,我都开始飞了

网友:
买个p330 cb精灵级套件,问题解决,不过断货,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