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天地飞7教练带天地飞9

楼主(2014-12-03):
就是天地飞7做教练机,天地飞9做学生机.....

天地飞7我是摸熟了
但天地飞9应当怎么设置,一定要调到直机模式么

网友:
天地飞9直接设置成PPM模式就行了  好像是叫PPM

网友A:
您好
只有主控需要调模式WFT07用教练模式WFT09II用PPM制式,然后学员机与主控的参数要调成统一。
如主控用的直升机模式调了几个参数 那学员机也要用直升机模式参数也要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只有主控需要调模式WFT07用教练模式WFT09II用PPM制式,然后学员机与主控的参数要调成统一。
如主控 ...

天地飞请教:我在07年买了个天——9.是72M .后来换转2.4高频头,一直使用到现在。后期又买一个天——7。我想用天9拖带天7,可是天-9没有教、练功能。这样反过来用天-7拖带天-9可以吗?

楼主:
谢谢大家,教练连接成功了

网友:
天地飞请教:我在07年买了个天——9.是72M .后来换转2.4高频头,一直使用到现在。后期又买一个天——7。我想用天9拖带天7,可是天-9没有教、练功能。这样反过来用天-7拖带天-9可以吗?

天九用PPM就可以了  天七天九两边都可以做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