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CCD接天地飞9通接收机接线

楼主(2014-12-03):
折磨了一晚,大家看看接线对么。地线还有顺序,谢谢

网友A:
反了接收机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了接收机没电

你好是哪反了,我没接电源还

网友:
动力电要接啊

网友B:
你要把你接飞控的那个头也拍下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你接飞控的那个头也拍下来才行··

拍出来了啊。最后那张就是

楼主:
谢谢我那个地线接接收机对了吧,

网友B:
我建议你换个6通或者7通接受··这个9通很大·很贵 炸了你还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换个6通或者7通接受··这个9通很大·很贵 炸了你还得换··

恩恩我觉得也是,弄个6通足够了,这穿越机没GPS 没云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我觉得也是,弄个6通足够了,这穿越机没GPS 没云台的

安个天地6通的就够了,重量还能轻点,我用的是华科尔R601小六通的很不错,注意电调接飞控的四根线也要第一根不动正常接,剩下三根挑出正极和地线,只接信号线,这样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个天地6通的就够了,重量还能轻点,我用的是华科尔R601小六通的很不错,注意电调接飞控的四根线也要第 ...

那3cd不是没供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3cd不是没供电了?

有供电呀,第一通道那个地线,正极和信号线保留,剩下三个通道电调线挑出正、负极就OK了,这样只有一路电调给CC3D供电,是最安全的,要不不一定什么时后CC3D因4路电调供电不平衡而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