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GR-12L GR-16L GR-24L单线连接V-Bar、MB陀螺仪使用说明

楼主(2014-12-03):
Graupner  GR-12L GR-12 GR-16L GR-24L单线连接V-BarMB陀螺仪使用说明

注意:遥控器直升机模式在调试飞机之前请将DV1 安全旋钮取消(在BASE 菜单 CHset 菜单)      GR-12接收器设置请参考GR-16L或者GR-24L即可。

GR-12L单线连接接收器设定。
                               进入FUNCTION菜单选择Telemetry

           选择SETTINC& DATA VIEW

           把 SUMD at CH6: 选择  yes SENSORat CH5:是接回传线,使用Graupner调速器选择yes 传感线接5通道即可)。

一、v-bar连接说明

            1.接线方法(使用Graupner调速器第5通道接回传线)。

2.安装接线。

3.在遥控器BASE 菜单里 OUT.Swap 调换通道(1与6通道调换)。
   注:Graupner接收器通道默认的是CH6是油门通道,SUMD单线也是CH6,这里我们需要把默认的CH6油门与CH1调换一下,

       调换之后CH1就是油门通道,此时调速器接CH1,单线接CH6。

          TX 6 与 TX 1调换(如图)。

        4.接好线进入v-bar的调参软件设定,接收器选择Universal Digital lnput。

   5.选择Universal Digitallnput之后,点击HOTT(把螺距改成6通道,电调;油门改成1通道;辅助陀螺仪改成7通道)。

     6.V-bar感度调整选择从遥控器,如下图。

     7.点击“继续”完成设定。

二、MB连接说明(注:陀螺仪需最新版本3.0.12)。
         1.接线方法(使用Graupner调速器第5通道接回传线)。

2.MB连接方法(此图只供参考,我用一个舵机代替了油门通道< CH1 >单给供电,其它4个舵机是斜盘与尾舵)。

3.接收器(6通道)与陀螺仪(ELE/DI1)连接。

4. 在遥控器BASE 菜单里 TX ctl 设定,点击TX OUT SET 点击 SET进去。

                  (把CH6CH1调换通道,点击“STO”保存)。

           进入TX OUT SET “SET”.

       CH 6 CH 1 调换(如图),点击STO保存。

5.接收器接线方式选择。(接收机菜单项目A
1.MB选择红灯(SRXL)接线模式。
2.按住MICROBEAST健然后通电,当A菜单表旁的黄色指示灯开始闪烁后,即可放开按钮。此时按住MICROBEAST健大约2秒指示灯会改变,这时选定你要的模式,然后再按一下MICROBEAST健保存,此时灯会跳到B菜单。(如果在选择模式时跳到B菜单了,断电重复来一次。)

三、MB升级说明。

1.使用Graupner的升级线即可完成对MB的升级。

接在MB的SYS通道,升级时给MB供电。

2.升级步骤。

选择端口

选择下文件

序列号邮箱登录

选择升级文件

是否升级(yes)

升级中........

升级完成.

三、接收器单线连接V-bar.
1.首先与接收器绑定完成。

选择 FUNCTION 菜单点击 Tlelmetry 进入选项。

选择 SETTING & DATA VIEW 进入菜单。

选择按 ENT 或 ESC 翻页至此页,按DEC与INC移动左边的箭头至CH OUT TYPE:SAME然后改成CH OUT TYPE:SUMD FS 08\12CH 。
GR-16L

GR-24L

2.V-bar设定。

接好线进入v-bar的调参软件设定,接收器选择Universal Digital lnput。

选择Universal Digitallnput之后,点击HOTT(辅助陀螺仪改成7通道)

V-bar感度调整选择从遥控器,如下图。

附图 :接线方式(接收器接在第:8通道 ,MINI V-bar:RXC通道, V-BAR:AUX通道 ).

四、接收器单线连接MB在11楼。

网友:
这样的技术贴一定要顶加收藏,谢谢

网友:
顶起来,值得学习,好帖

网友A:
选择SETTINC& DATA VIEW
我的界面出来的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呢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SETTINC& DATA VIEW
我的界面出来的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呢  晕

要点击ENT往下翻就会出现了

网友:
好帖,心痒痒又打算升级设备了

楼主(2015-01-13):
四、接收器单线连接MB。

1.首先与接收器绑定完成。

选择 FUNCTION 菜单点击 Tlelmetry 进入选项。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TempPic\GFL$A$LU2ED`{)W9`80~JT9.tmp

选择 SETTING & DATA VIEW 进入菜单。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TempPic\B(DQ]CGAD66)@`5XG9HSA0F.tmp

选择按 ENT 或 ESC 翻页至此页,按DEC与INC移动左边的箭头至CH OUT TYPE:SAME然后改成CH OUT TYPE:SUMD FS 08\12CH 。
GR-16L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TempPic\QY`)H`Q3WP3B`9T91PA1R(J.tmp

GR-24L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TempPic\QIL$TYVARVMNCA$)$FIUSA2.tmp

2.接收器接线方式选择。(接收机菜单项目A).
MB选择红灯(SRXL)接线模式。
按住MICROBEAST健然后通电,当A菜单表旁的黄色指示灯开始闪烁后,即可放开按钮。此时按住MICROBEAST健大约2秒指示灯会改变,这时选定你要的模式,然后再按一下MICROBEAST健保存,此时灯会跳到B菜单。(如果在选择模式时跳到B菜单了,断电重复来一次。)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TempPic\N(%LW~}S3PZI~LFC)SDHKXA.tmp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TempPic\7X_)K1VKZ52RZ9SHLOTJAWK.tmp
默认陀螺仪感度通道为7,  然后根据实际需要设定各个通道映射!

附图 :接线方式(接收器接在第:8通道,MB:ELE/DI1通道)。

网友:
Yeah!更新了GR16L,24L接收器的连线说明,不错。

网友B:
请问下12L可以配置输出PPM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12L可以配置输出PPM信号吗?

不可以

网友(2015-04-11):
请问,黄KBAR可以单线连接12L接收机吗?

网友C(2015-05-20):
引用 楼主:
四、接收器单线连接MB。

1.首先与接收器绑定完成。

請問如何單線與ikon, 或者Brain flybarless 陀螺儀連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何單線與ikon, 或者Brain flybarless 陀螺儀連接呢?

暂时还不支持

网友C:
但是brain flybarless 的說明有hott 系統呀!只是沒說明細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brain flybarless 的說明有hott 系統呀!只是沒說明細節。

你可以加QQ一起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brain flybarless 的說明有hott 系統呀!只是沒說明細節。

之前没有了解,你把brain flybarless陀螺仪的说明书或者链接和调参软件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加QQ群:134393183 一起讨论一下!

需要驗證訊息哩!

楼主:
是的,没有见过用过你说的陀螺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见过用过你说的陀螺仪!

您肯定见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P7wE1o&id=44410215383&ns=1&abbucket=19#detail
美国 iKON 无副翼陀螺仪 迪拜油王Tareq专用 一键翻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肯定见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P7wE1o&id=44410215383&ns=1&abbucket=1 ...

iKON 知道,后面的你说的就不知道了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没有了解,你把brain flybarless陀螺仪的说明书或者链接和调参软件给我看看!

好的,如图所示。这是原厂的网址,这里可以下载到装机软件。http://www.msheli.com/

螢幕截圖 2015-05-21

HOTT系统可以用

HOTT系统可以用

螢幕截圖 2015-05-21

HOTT系统接线方式

HOTT系统接线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如图所示。这是原厂的网址,这里可以下载到装机软件。http://www.msheli.com/

QQkevin

网友C:
引用 楼主:
iKON 知道,后面的你说的就不知道了额

ikon就是BRAIN FLYBARLESS他们是同一个东西,只是IKON只在美国。

楼主:
引用 网友C:
ikon就是BRAIN FLYBARLESS他们是同一个东西,只是IKON只在美国。

网友D:
大师 能教教 怎么连接 亚拓gpro 的 吗   我的 不会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 能教教 怎么连接 亚拓gpro 的 吗   我的 不会弄啊

graupner接线图可以参考本帖的第一张图片, ALIGN gpro 接线调参软件都是有说明的,你安装两个相应的通道接就行了哇!

网友:
谢谢了  看了两遍视频已经研究这弄好了

网友E(2016-01-07):
刚入了一只,看来要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入了一只,看来要好学习了~~~~

好的,多学习多看,很简单快捷

网友:
感谢LZ技术支持我等G控用户

网友(2017-04-16):
新入的控,想问一下电调线接那呢

网友(2019-04-22):
十分感谢,对graupner用户很友好

网友F(2020-04-15):
请问一下gr16l怎么连无线的模拟器

楼主(2022-10-30):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gr16l怎么连无线的模拟器

  网上找一下,有相关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