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XTEND数传,用游戏手柄接地面站遥控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4-12-03):
我APM飞控。买了一对xtend数传。用地面站传输速和响应都很快。接上手柄把地面站手柄选项打开,能操控飞机,但响应超慢,地面站显示数传信号强度不到50%!关闭游戏手柄马上又正常了。
哪位高手用过手柄的?知道什么原因么?是要调整空中速率么?怎么设置?

网友:
你的波特率是多少?是不是115200?

网友:
57600在不用摇杆的性况下勉强够用,但如果再加上摇杆就不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上了,但是加上摇杆还是不行。。。。。。

请问数传遥控延迟大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数传遥控延迟大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用3DR的海盗数传提高空速就可以。按理来说xtend的空速111k够用了可实际使用来看延迟非常严重。放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解决。用3DR的海盗数传提高空速就可以。按理来说xtend的空速111k够用了可实际使用来看延迟非常严重。放 ...

你的意思是说3DR的数传可以,xtend的数传就不行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3DR的数传可以,xtend的数传就不行是吗?

是的,但是3DR用57600会死机,别的波特率没试呢。空速90多操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3DR的数传可以,xtend的数传就不行是吗?

我用的是3DR 915的数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3DR用57600会死机,别的波特率没试呢。空速90多操控没问题

死机?我晕 ...等我的到了我好好试试吧

网友(2015-02-03):
想问下,地面站接上游戏摇杆后要怎么设置次啊可以控制得了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