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云台到了

楼主(2014-12-03):
快二十天才到啊,到手感觉很重,外观比较粗糙,减震球比较软。
比较好的就是自带了av插头,狗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全部暗线,拆开盒子看内部有磁环。
上电等待时间挺长,估计30秒,滴滴响才可以动,自稳没问题,转方向的时候可以感觉电机一格一格的顿挫感,先说到这吧,有时间上机测试

网友A:
什么材质的,耐用吗,不知道效果如何,自重多少

网友:
上个使用视频把

网友:
太粗糙了

网友:
期待测评!再来关注一下!

网友:
视频可以看我的帖子,给点指导哦,各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4552&extra=

网友B:
楼主说的现象 怎么感觉都像致命伤

网友:
怎么看是3D打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现象 怎么感觉都像致命伤

是啊,我其实挺在乎重量的,手头没有小称,据说是加狗310g

网友C:
我也买了,发过来的时候被顺丰摔坏了
是双传感器吗?

网友:
我的也在路上,楼主快发个测试来看看哦

网友D:
这个平衡的重心找的准吗?

网友E:
最便宜那种材料和机器打的?

网友:
感觉有点粗糙,提升一下打印质量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关键是重量

网友F:
看来  是个带解码的云台 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发过来的时候被顺丰摔坏了
是双传感器吗?

什么是双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平衡的重心找的准吗?

挺准的

网友:
这个太粗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便宜那种材料和机器打的?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  是个带解码的云台 控制板

什么解码

网友F:
可以  自动跟随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  自动跟随机头

可以

网友:
3D打印,先了解下,不是所有的3D打印出来都是光滑跟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云台使用的是FDM热熔技术3D打印机。
只要不压不摔 是没什么问题的,使用正常。
在此在上传一个视频,下午刚刚拍的,怕拿到手的朋友找不到方式启动,已经碰到好几个朋友,在启动的时候放错方向,下面视频应该能方便大家启动云台。
可以看看效果。

云台设置参数与调试方式可以参加WIKI。调试地址WIKI链接
如果不满意当然可以自我调整参数。板子使用的是Storm32bgc 32位。效果还是挺强大的
可以多提意见。

网友G:
一个wiki还要授权后才能看,真小气。。

当年sony的md搞个压缩软件也是,itunes就靠播放器卖ipod,你搞个小塑料云台有必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wiki还要授权后才能看,真小气。。

当年sony的md搞个压缩软件也是,itunes就靠播放器卖ipod,你搞个 ...

也不是我说了算哦,只管自己玩哦。

网友:
挺漂亮的啊 透露下价格呗

网友H:
我的云台也收到了,空重251g 加狗4一共339g

作了一个简单的测试一切正常,要装机后上机试验才知道是不是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云台也收到了,空重251g加狗4一共339g

比h3 3d重60g,还是比较重的,顶一块电芯了

网友:
看起来好像不太靠谱

网友I:
引用 楼主:
比h3 3d重60g,还是比较重的,顶一块电芯了

咋能用H3 3D来比哇,两个价格都不在一个档次,你说能比么 省下了的钱我都能半个狗了, 多一块电芯算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咋能用H3 3D来比哇,两个价格都不在一个档次,你说能比么 省下了的钱我都能半个狗了, 多一块电 ...

哈哈,是啊,我想整体打磨一下呢,能好看点,还能减点重量,我觉得方向电机不必要这么大,换成2208还能轻点

网友(2015-04-10):
请问在哪打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的,耐用吗,不知道效果如何,自重多少

看图应该是pla的 pla打印出来比较粗糙  重量也挺重的

网友:
哪几个针口对应的分别是控制俯仰横滚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