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新机架之后 飞行时间莫名其妙的减少了

楼主(2014-12-03):
配置如下:
NAZA LITE
4822 690KV
铂金30A
飞越2轴狗台
够3+
1255碳纤桨

之前在650上面可以飞10分钟左右的 现在换到550机架上面只能飞7分钟左右。。。。。
配置没有变电池也没有变 用的是雷鹏的4S5000毫安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桨大了应该是

网友:
如果重量没变 ,电池没坏,最大可能是 轴距减小,桨尖气流干涉更严重导致效率损失。

网友:
天冷的关系吧

网友:
我也感觉是天冷的原因 天冷电池放不出来了

网友:
异型也导致效率变低了吧

网友:
天冷了电池活性降低了亲应该是

网友:
daya550,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异形机架就是这样,之前用的小黄蜂机架,就是山寨的大黄蜂的那种长长的机架,不仅效率低了,稳定行也差了

网友:
冬天了冬眠

网友:
我也是桨换大了轴距增加了,重量只多50克,飞行时间减半,零下6度电池无保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