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机堵转,和电机槽极数,以及起飞油门位有关系吗

楼主(2014-12-03):
最近为电机堵转的问题苦恼,想弄明白一下,是槽极数多的电机,和槽极数少的电机,哪个堵转的可能性更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堵转与电机工作的油门位是不是有关系呢,比如同一电机,工作在油门40%,和油门60%,哪种情况下堵转的可能性大?
同时,为了得到一个结论,也请有过堵转炸机的朋友,把自己堵转炸机时的油门位发上来,在这里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可以做为统计数据供大家分析,是否和油门位存在关系,更好地对飞机做出正确地设计,让我们远离炸机

先公布一下我自己的,好盈V3 100A+双天7010KV380,40%油门位起飞,堵转炸机

网友:
Lz这个多轴是个庞然大物啊

网友:
10%低油门猛推堵转  其它都还正常

网友A:
堵转就是电机转子旋转的速度跟不上定子线圈产生磁场变化的速度,比如电调给定子线圈的输出要求转子转500圈,由于你配的桨太大,阻力和惯性很大,造成转子负荷太大,转不到那个速度,尤其瞬间大油门,那么定子产生的磁场和转子磁铁产生的磁场顺序发生逆转,本来有顺序的相吸和相斥,变得没有了顺序,就发生了堵转

网友:
估计是低压保护或者过流保护,没有什么东西挡住螺旋桨,怎么能算是堵转呢。好好把电调设置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就是电机转子旋转的速度跟不上定子线圈产生磁场变化的速度,比如电调给定子线圈的输出要求转子转500圈 ...

我考虑堵转大概就是这个成因,所以觉得可能悬停油门位低,堵转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才发贴想求证

我那7010油门40%堵转时,配的18寸桨,资料上给出可配20寸桨

另外槽极数,和堵转有多关系吗

网友:
听说铂金V3的软件还不稳定,建议不要用铂金V3。
堵转和槽极数肯定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