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6M GPS 3.2固件自动航点、曲线航迹、ROI模式测试(含MP图传信号叠加)

楼主(2014-12-03):
(无正文)

楼主:
这是任务:

再补一个视频:

任务:

视频:

网友A:
问下楼主  要把视频叠加到APM软件上是需要AV采集卡吗?  另外  制定任务可以制定机头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  要把视频叠加到APM软件上是需要AV采集卡吗?  另外  制定任务可以制定机头方向吗?

对!

ROI就是机头方向,但过了ROI后,怎么回复机头朝向下一航点,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B:
请问,mini那些线您是用插针呢,还是直接焊死?感觉mini最大隐患在这里...

还有就是输出端+-级您供电了吗?我没有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浆换来换去,有结论吗?

网友:
感觉害怕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ROI就是机头方向,但过了ROI后,怎么回复机头朝向下一航点,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需要结束ROI时再插入一个Do-set-ROI指令,所有参量置零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

ROI就是机头方向,但过了ROI后,怎么回复机头朝向下一航点,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ROI中间有一段时间支持不好 从代码中删除了 现在看样子完善了

ROI可以设置好几个的 比如你如果有12345个点的话 你把3设置成ROI 他就会按照1245的顺序飞 当到达2之后会把3作为ROI点朝向

如果你需要更改朝向 只需要在你想修改的朝向的那个点之后再添加新的ROI就行了

记得以前的教程时这么说的

网友D:
lz,请问一下,你是如何把飞机上的图像叠加到apm地面站上的?

网友E:
这什么电机? 三叶桨效率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I中间有一段时间支持不好 从代码中删除了 现在看样子完善了

ROI可以设置好几个的 比如你如果有12345 ...

我了解可以用很多ROI点,但不知道ROI点结束后,能让飞行器还原成机头对着下一航点的飞行吗?也就是完成两个航点之间的ROI后,剩下的航点恢复成面对下一个航点的飞行模式!

另外,请问12楼兄台,这种指令如何操作?本人还不会,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什么电机? 三叶桨效率咋样?

银燕MT2808 850KV 和 MT2216 810KV,3叶效率还可以,主要是测试阶段,这桨便宜~

上次测试跟随,炸了一套折叠碳纤桨, 好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请问一下,你是如何把飞机上的图像叠加到apm地面站上的?

USB视频采集卡+5.8G接收

网友F:
这个怎么抵消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mini那些线您是用插针呢,还是直接焊死?感觉mini最大隐患在这里...

还有就是输出端+ ...

插针,用热缩管套住~

我用Ubec直插接收机供电!

网友:
顶顶 楼主的机机 永远那么靓 技术永远那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针,用热缩管套住~

我用Ubec直插接收机供电!

嗯,我准备把插针和线接头之间焊死

接收机bec供电NB! 电流模块给飞控供电,飞控给接收机供电,难道你又加了个BEC?
然后我是指“输出端”,就是电调信号线这端,我没接地线也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怎么抵消反扭?

矢量尾旋翼,依靠偏转来控制、修正、锁定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了解可以用很多ROI点,但不知道ROI点结束后,能让飞行器还原成机头对着下一航点的飞行吗?也就是完成 ...

哦 还原朝向这个我还没研究过 不过在你研究出来之前 你给每个点都加个重合的ROI不就解决问题了嘛

网友B:
看jj布线,没看到接入电压模块,但是地面站由有电压显示,wh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jj布线,没看到接入电压模块,但是地面站由有电压显示,why?

那个电压是不准的,Ubec插接收机从输入端供电,设置了电压电流监测的手动输入电压,实际上没有任何参考意义,不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压是不准的,Ubec插接收机从输入端供电,设置了电压电流监测的手动输入电压,实际上没有任何参考意 ...

哦~可以问问是什么原因弃用电压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可以问问是什么原因弃用电压模块呢?

Y3有一个舵机,需要bec的电,乐天电调又没有bec输出,所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Y3有一个舵机,需要bec的电,乐天电调又没有bec输出,所以…………

不想转供电的话,模块中焊两条电源线出来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转供电的话,模块中焊两条电源线出来不就得了....

那必须用带Bec的模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必须用带Bec的模块了~

是的~~可以告知qq吗?有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