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1的led灯

楼主(2014-12-03):
精灵1的led灯固定的前红后绿,指示灯在机尾,确实有点不方便。有没有哪位魔友,把精灵1的led指示灯像精灵2那样改到后轴上的?

网友A:
不会改,因为那灯功率太大,并联怕烧飞控,因为电从飞控出的。2的是给信号电调电路板,再驱动灯亮,所有不同的。除非你将1的灯信号引出作为一个驱动信号,另外供电给LED,基本上可以解决,不过太麻烦了,我不会搞,还有那双色LED在哪买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改,因为那灯功率太大,并联怕烧飞控,因为电从飞控出的。2的是给信号电调电路板,再驱动灯亮,所有不 ...

恩,确实电调不一样,LED灯需要换成三色的,然后将LED模块的信号引入电调里控制三色的led。

网友:
精灵2的led指示合并到机臂下反而不方便看了,没起飞时候人得趴地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