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的接收机 能否 自己改成 双接收?

楼主(2014-12-03):
我拆开过 一个823的接收 机,想起 双接收 ,是否 另外 加 一组 接收 天线 导入 原本的接收天线位置 就能变成 双接收?如果不能 。那么双接收的 原来是怎么样的 呢?求懂的求教

网友A:
可以,我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改的
同求,怎么改啊?

网友C:
两路接收要信号自动切换才行。

网友D(2015-02-26):
我也想知道

网友E(2015-04-20):
同问,是不是把两个接收的AV OUT都接到屏幕AV IN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