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式 金属内衬

楼主(2014-12-03):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坦克,  所以做工还比较粗糙。请大加赐教,不喜勿喷。

网友A:
看着像是被谢尔曼击毁的那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被谢尔曼击毁的那辆

131确实是早期虎

网友:
内衬减伤的!

网友:
流弊,改的真不错啊

网友:
结实耐用,纯手工打造

网友:
这地道!美观!结实!

网友:
不错 最简单的加强

网友:
不错,好手艺,悬挂上再下些功夫吧?

网友(2015-02-19):
亮,请问这是几MM的不锈钢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