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后未停机的精灵2V+怎样避免低电保护飞机又突然向上不受控的飞?

楼主(2014-12-03):
问:精灵2V+飞后、落地但未完全停机(螺旋浆还在低速转),这时怎样操作才能避免低电保护,飞机又突然向上不受控的飞?

昨天飞得有点久,下来差不多落地时,遥控器低电警报嘟-嘟-嘟响起。就在下地停稳后,差1—2秒螺旋浆就要关电停转时,又突然电机加速起来,不爱控的向上起飞了。当时我知道是低电保护,起动自动降落程序了。场地不充许自动降落,我在山顶上周围大多是丛林悬崖,起落地也很不平,地上有很大的碎石,我怕自动降落不好, 所以试打遥控右边的S1,好象有点能控制飞机,但漂浮不定,最后我往身边坎上的树枝上碰,才从2——3米的坡坎上 滚下来,伤了一根浆,其它都还正常。

网友A:
条参有得挑不要低电压返航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参有得挑不要低电压返航的吧

好象V+没有这项调节

网友B:
有,又一个不看说明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象V+没有这项调节

有的。在高级-电池-电量报警阀值那

楼主:
好的抽时去整整,谢谢上俩位

网友:
自动保护最好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又一个不看说明书的

都不爱看  说明书  爱问

网友C:
V+那么小,降落手接一下不行吗?我玩精灵的时候基本都是手接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V+那么小,降落手接一下不行吗?我玩精灵的时候基本都是手接降落

我是个新手
请问:一个人操作,双手去接飞机,不拿遥控器,飞机不会控乱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个新手
请问:一个人操作,双手去接飞机,不拿遥控器,飞机不会控乱飞吗?

那你还是注意点,我降落都是单手控,单手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个新手
请问:一个人操作,双手去接飞机,不拿遥控器,飞机不会控乱飞吗?

只要控制油门下降就可以了。方向又不用动的。所以另外一个手可以去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在高级-电池-电量报警阀值那

你好:我按的说的路径到电池页面去设置,但还是不知道怎么取消低电保护,设置范围在百分之12——30之间,没有取消项。好象我的2V+没有第一次报警,而是报警声一响,就马上红灯快闪,进入自动保护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按的说的路径到电池页面去设置,但还是不知道怎么取消低电保护,设置范围在百分之12——30之间 ...

软件版本是多少?我的是3.4的,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是多少?我的是3.4的,里面有

我的是3。08

网友:
调参软件官网有3.4的

网友:
着地后拨杆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