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电调油门行程怎么校准

楼主(2014-12-03):
我电调铂金30A,朗宇2216,四轴 电调油门行程怎么校准

网友A:
油门最大,开遥控,接电调,4声以内油门打到最小,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大,开遥控,接电调,4声以内油门打到最小,完成

接收机油门通道

网友:
话说一定要把桨卸下来,而且是先开遥控再接四轴电,我一次F450做油门行程没卸桨,后开的遥控电,做行程的那个电机突然满油门转动,桨叶把我手里的遥控的天线都打断了,想想都后怕。

网友:
电调不要接飞控,直接接接收机的3通道(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油门通道

对对对,说的太笼统了